求推荐嵌入式主板

楼主(2016-10-30):
求推荐嵌入式主板。
要求:
1.两个串口,(232或者TTL)
2.带5~7寸屏,
2.系统:Linux或wince或win7,
3.尺寸100*100mm之内,
4.低功耗

网友A:
5吋屏大小100*100放不下

网友B:
微嵌有七寸的wince还可以,长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吋屏大小100*100放不下

尺寸只是个大概,大点也没关系,但是要尽量小。
因为还有自己的核心模块,所以机壳肯定要比100*100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嵌有七寸的wince还可以,长期用

看了看,可以参考。谢谢

楼主:
顶顶顶,大神再推荐一两款。

网友C:
看下我正在出售的工控机一体机, 三个串口.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1000925.0.0.vrLyj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我正在出售的工控机一体机, 三个串口.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36428837721&spm=686.100092 ...

不好意思,做产品用的,一定得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