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 Studio仿真时,看那个变量值的表为什么是空的?

楼主(2016-10-30):
求教:用AVR Studio仿真时,看那个变量值的表为什么是空的?怎样才能显示出变量的值?先谢谢了?

网友:
把你想要跟踪的变量名写进去

网友:
你要自己把变量名和它的地址填进去

楼主:
是写在那个表里吗?可是写不进去啊,写进去鼠标一动就又没有了!究竟在哪里写啊?

楼主:
啊,这个搞懂了,是用鼠标在代码中选中需要的变量,点右键,在下拉菜单中点添加就行了,但又有问题,程序运行时,变量的值无变化啊?!

网友:
暂停时才会显示。
程序运行时去刷新变量,估计太耗资源。所以需要暂停运行时查看变量数据。

楼主:
暂停了,也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变量值始终是零,暂停后还是零,何故?请懂的人指教一下。

网友:
你的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可以随时停,局部变量只能在变量呆的那个函数里停才有显示

楼主:
是全局变量啊

网友:
没准你压根就没用到那个变量

网友:
设个断点在变量上,就可以知道程式到底有没有动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