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12V 24V转5V 电源DCDC芯片

楼主(2016-10-30):
如题,这个芯片要球持续电流5V 3A,体积尽量小,方便采购。汽车上使用,谢谢哈!

网友:
tps54331吧。最大28V。不过考虑到汽车电压不稳,最好用35V以上的牢靠些。

楼主:
嗯 因为要启动GPRS和WIFI,对电源的要求有点高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TPS54340 3.5A不能持续太久

网友A:
MP4462 +  SWPA8040S8R2MT ,输入耐压可以到36V,汽车用挺好,这个要求对电感的选型也蛮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4462 +  SWPA8040S8R2MT ,输入耐压可以到36V,汽车用挺好,这个要求对电感的选型也蛮关键的。 ...

谢谢,这块芯片,我们也在用的

我们现在计划将电源各个分开做,3.3V 5V各一路,这样解决突发功率问题

网友:
还要考虑开关频率,不然电磁兼容难度很大。特别是汽车的标准。正在做试验,每小时750元,改改。。。。

网友:
我们都用最大电压在60V以上的,像MAX5035,MAX15062,LT3995,L7987等,后面两个可以到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