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能上高难度板子的项目?

楼主(2016-10-30):
上次哪个帖子中看到过好像要上高难度板的项目。

现在很多板子嘉立创都做不了。

工艺也不用太高  能做到3.5MIL或者4mil线宽线距, 0.2的过孔,6-12层 不需要做阻抗,能提供PCB叠层参数就行,阻抗大家自己计算,这样也能控制住价格就行了。

这个工艺常用的0.8球距扇出走线都没问题了。

这个工艺要求用量还是不小的。

当然如果能做激光孔 3mil 阻抗板甚至更高那更好,可以放到下一步。

网友:
手握现在,着眼未来

网友:
放风出来很久了,个人感觉这个比搞SMT实用多了,SMT大家有大把的选择,高难度板子的打样几乎没啥选择

网友:
JLC用很多厂商的PCB料,抗阻就不能简单的一个方程式计算了吧

网友A:
高难度的工厂的多层板以经在磨合试产,用此工厂做双面板以经做了几万平方米,现在就差压合还需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难度的工厂的多层板以经在磨合试产,用此工厂做双面板以经做了几万平方米,现在就差压合还需调整! ...

加油,现在做的好多板子都是带BGA的最起码也都是0.8球距了, DDR2,DDR3都是0.8球距的,还有EMMC, 这几个常用封装必须得搞定啊。

还有就是50欧单端和差分线阻抗了,差不多就成,需要绝对精度的太少了,能提供叠层参数 算个差不多 一般的DDR3,pcie,hdmi ,lvds ,mipi 能跑起来就行了。

希望尽快推出啊。

网友:
期待,,BGA 0.8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