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带快速变化的负载会怎么样

楼主(2016-10-30):
我的一个12V10A的开关电源接了8个水纹灯,每个的功率在8W左右,我的控制器会控制8个水纹灯根据输入情况点亮不同的数目,即0~8个不等,改变的频率也不是很快,可能1s改变一次状态吧。
结果,客户反映,白天都正常的,晚上灯开始不正常闪烁。会是开关电源虚标了吗?
请老司机指教啊

备注:还没去现场,不确定开关电源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只是有这样的疑惑,像我这样改变电源的负载,会影响吗?寿命?还有看到保护字样。。。。我对电源很无知。。。。。

网友A:
在容量内是不会有问题的。1s改变一次对于开关电源来说不是快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容量内是不会有问题的。1s改变一次对于开关电源来说不是快速变化。

感谢指导

网友B:
这还叫快速变化,我的负载从20mA变化到500mA,变化频率10MHz,占空比50%,开关电源根本响应不过来,一工作电源就波动。

网友:
楼上的要用高速电源。

网友:
楼上的要用小内阻大容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叫快速变化,我的负载从20mA变化到500mA,变化频率10MHz,占空比50%,开关电源根本响应不过来,一工作 ...

开关电源频率一般就100K 左右,也就是uS级啊,你这么快根本调节不过来啊 。

网友:
开关电源闭环响应不可能很快,一般闭环带宽也就是几百赫兹。对负载的快速响应,主要靠储能元件,如电容电感。电压源,主要靠电容储存的电荷能量来满足电流的快速响应,电流源,主要靠电感储存的磁能来响应外部电压的快速变化。

网友:
慢速响应,基本靠电路本身的等效内阻带宽来响应和调节负载的变化........

楼主:
感谢各位,去现场看了,开关电源挂掉了,换了一个,真心不懂,某宝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