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求助:断相断零检测方法

楼主(2016-10-31):
三相电通过三相变压器(Y)接负载,变压器1500VA左右,负载不平衡,现在想检测断相或断零,
看了网上的一些论文,什么相电压会升高或偏低,中性点会飘移啥的,几乎看不出来,不知道
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我的理解是断相或断零,三相变压器会感应出断的那一路,所以
检测相位什么的会行不通,我现在想用电流互感器测各相跟零线的电流,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给提供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关注一下,以前有需要断N这个功能,但N相没有办法放互感器了,最后用电压偏差来判断的,感觉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以前有需要断N这个功能,但N相没有办法放互感器了,最后用电压偏差来判断的,感觉不太合适。 ...

我这负载小,用零线偏压电压太小不好测,我试过没变压器的倒是好些

网友:
三个小型电压互感器,分别接3个相和共零线,哪个互感器没电压就是缺相,都没有就是缺零。还能测相序呢

网友B:
断相,顾名思义,有些相对零的电压几乎没有了。
断零。顾名思义,所有相对零的电压几乎没有了。
好判断了吧。

网友:
感觉如果没负载,很难测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相,顾名思义,有些相对零的电压几乎没有了。
断零。顾名思义,所有相对零的电压几乎没有了。
好判断了吧 ...

三相电在不带负载情况下断零线,各相电压还是有的而且比较接近,不过已经不是正弦波了;在带载情况下断零,根据每相负载大小,各相电压会出现较大差别,有的欠压、有的过压,比较危险。断相很好判断,断零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在不带负载情况下断零线,各相电压还是有的而且比较接近,不过已经不是正弦波了;在带载情况下断零 ...

上面这些童鞋肯定没考虑变压器的事情。。。。
电压互感器感觉行不通,即使断了还是能测到电压;
我的负载比较小,偏压也不太好测;
我打算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电流传感器测
三相跟零线电流,哪根线断了哪一路电流就是0,而且Ia+Ib+Ic=In,
再搞个逻辑判断应该能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些童鞋肯定没考虑变压器的事情。。。。
电压互感器感觉行不通,即使断了还是能测到电压;
我的负载 ...

主要还是你表述的不清楚,你没说检测是在负载侧还是变压器输出端

网友:
弄两个光耦检测任意两相的相位差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以前有需要断N这个功能,但N相没有办法放互感器了,最后用电压偏差来判断的,感觉不太合适。 ...

朋友,最后咋搞的,也需要这个功能。用交流源模拟测试,没接负载,N断了,相电压、线电压没什么影响;但是别人的设备同样的情况下就能直接反映出N断跳闸,不知道咋搞的,迷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些童鞋肯定没考虑变压器的事情。。。。
电压互感器感觉行不通,即使断了还是能测到电压;
我的负载 ...

楼主,最后咋搞的?也遇到同样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在不带负载情况下断零线,各相电压还是有的而且比较接近,不过已经不是正弦波了;在带载情况下断零 ...

你好,现在也遇到要做断N保护了,就测三相电压,三相四线,用交流源模拟,无负载情况,相电压基本不变,线电压不变,找不到合适的判断N断的方法,但是看别的厂家的,硬件基本一样的电路,他就能判断出N断相;搞不清原理,想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