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3KW双向电池充放电

楼主(2016-10-31):
3KW双向电池充放电
电池充电:
1、电池电压48V;
2、变压器变比10:1
3、总线电压控制到500V;
4、最大充电电流20A(高压侧)
电池放电:
1、输出控制到380V输出;
2、最大输出电流10A;

网友:
这种好帖子必须留名!!顶

网友A:
双向DC-DC吗?这个很火的。

网友B:
大铁心变压器,这个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铁心变压器,这个太重了

用的是高频隔离方案,电感尺寸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DC-DC吗?这个很火的。

是的,是双向DC/DC,不过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案,没有用LLC,效率偏低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双向DC/DC,不过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案,没有用LLC,效率偏低一点

能发些双向DC/DC的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些双向DC/DC的原理图吗?

原理图还没有到我手上,现在只是做技术预研(还在仿真阶段)

网友:
被楼主的几个帖子发的,我都想学学psim了

网友D:
什么版本能打开,貌似这个软件不是很大

网友:
我越来越佩服了,你怎么这么牛呢,哈哈,继续等你的大作,我都收藏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牛,,这个仿真软件还不会用

网友:
最近在学开关电源 从反激开始的 正在画原理图 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版本能打开,貌似这个软件不是很大

仿真文件都是在psim9.0环境下编译的,整个软件就六十多M,关键是对还对电脑要求不高,仿真跑得很快。

网友E:
请问下全桥的占空比能不能从5%-90%调节呢?望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全桥的占空比能不能从5%-90%调节呢?望回复,谢谢!

全桥的最大占空比只能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