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USB转串口插电脑时间长,会失效,要重插拔?

楼主(2016-10-31):
挂了几个设备在电脑上,

用的FT232的USB转串口,

用一个还好,  如果插2个以上USB转串口,长时间数据通信,  后面插的USB转串口的  COM就打开不了。

重新插拔一下就又可以了。

网友A:
这下你应该知道有人为啥一定要用台式机增加PCI转串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你应该知道有人为啥一定要用台式机增加PCI转串口了吧。

额。   莫非都这样?    有时候跑个两三天也没事,   一用不了  还要人特意过去插拔一下,  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力特的ft232线试一下吧。力特都不行,你就可以放弃了。

请问坛主你那里的力特 有USB的5V供电输出吗?支持多大电流输出?

网友:
usb会受电源干扰的,以前我玩usb声卡,开风扇时音响会啪一声,有时还会直接没有声音了,要重新插拔usb声卡,usb串口一样的道理呵呵

网友:
我只能说usb天生不靠谱

网友C:
我用的Z-TEK,FT232,在使用的时候,会受交流电源影响。一般都是重新插拔一次usb就好了。

网友:
用隔离型的转换器或许能避免偶发干扰导致的USB接口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Z-TEK,FT232,在使用的时候,会受交流电源影响。一般都是重新插拔一次usb就好了。 ...

我的也是FT232,  但是不是Z-TEK   。  重新插拔也可以,但是这样麻烦

网友:
我用ft232,碰到同样情况,常常重插,相当麻烦

网友D:
最近在帮一个铸造厂整改采集设备系统。就是把原来的USB转串口彻底取消,改用PCI转串口。USB设备在工业场合使用肯定不是靠谱的选择,经常性的出问题,无解了。只好彻底改了。长距离的用光纤转串口,机器上安装PCI转串口。这样也免除USB端口的自我休眠和其他原因导致的端口DOWN掉。

网友E:
这个问题跟我之前遇到的很像,可以参考一下。有可能是你系统工作一段时间就待机了,待机时系统关闭了USB口的供电。只是你登录系统时认为模块应该还在正常工作,实际在待机时刻就已经出错了。PCI设备也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它的优先级比USB高,所以不会出现USB模块的问题。还有你本身就是要长时间使用系统,就根本没必要设置多少时间之后进入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帮一个铸造厂整改采集设备系统。就是把原来的USB转串口彻底取消,改用PCI转串口。USB设备在工业场合 ...

pci转串口可以,  但是就是对电脑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跟我之前遇到的很像,可以参考一下。有可能是你系统工作一段时间就待机了,待机时系统关闭了USB口 ...

我都是设置从不休眠,从不待机的

网友:
USB一有干扰就会停掉。估计是驱动无法处理错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