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口扩展芯片 作为按键扩展功能

楼主(2016-10-31):
大侠们好,最近在使用 STMPE1600 这个芯片作为 按键的扩展功能,但是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的去读按键的值,

大侠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去读取按键值 ???

芯片是使用 i2c 的方法进行通信的

网友:
我用hc165,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深圳天微公司的芯片,但是还是需要你定时去读取数据

网友:
如果不怕花钱可以用一个便宜点的mcu去扩展

网友:
为何没法呢?定一个0.1s的时间中断或几次主循环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定时去读按键就行了啊

网友:
开个定时器中断,定时读状态就可以,带系统的话直接把读取按键状态的函数放在实时性比较高的任务里或者新建一个任务跑按键的,根据对按键按下的响应速度要求调整读取按键状态的间隔时间

楼主:
好吧,那就定时每10ms读取一次按键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就定时每10ms读取一次按键值吧

20-30ms比较好。

网友:
像楼上说的定时个20~30,如果芯片有硬件IIC最好,如果没有就将IIC的外部上拉电阻减小,提高IIC速度(将IIC部分程序的运行时间减少).

网友A:
IO扩展芯片一般不是有中断引脚的么,不过按键定时读取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那就20ms吧,30ms感觉有点长啊

每次都需要调用 i2c 进行读写,感觉有点不大好啊,这个芯片貌似有个 中断引脚,但是不作为有无按键检测,而是作为芯片异常时使用的,哎,

他们怎么就不搞个io口输出信息,纠结

另外 i2c 上接了好几个器件,如果使用系统 处理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扩展芯片一般不是有中断引脚的么,不过按键定时读取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芯片貌似木有啊,

只有个 芯片异常时,有个中断引脚输出 高低电平(软件配置),有无按键按下就没有引脚输出信息,不像触摸芯片有个引脚输出 低电平

网友B:
我知道TM1635可以,可以参考这个芯片的公司的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TM1635可以,可以参考这个芯片的公司的其他芯片、、、

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不,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不,发上来共享一下

教你个方法,可以在立创商城里面搜,我这就是在这里面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方法,可以在立创商城里面搜,我这就是在这里面搜到的

多谢多谢了 啊

这个芯片有按键按下后中断引脚输出信号的吧

这个芯片的速度貌似比 i2c 的速度要快很多

网友C:
TI或者NXP的PCA9555,I2C通信,有中断输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或者NXP的PCA9555,I2C通信,有中断输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好的,多谢多谢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