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P8266通过WIF传输视频、音频,速度还可以。

楼主(2016-10-31):
用的ESP8266串口WIFI传输,串口速度不是很快,大约1秒1帧图片。传输音频信号毫无压力,丝毫不卡。

主控芯片:Atmega128
摄像头:OV2640

视频展示如下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z0341xjhqfc&auto=0

网友A:
做的不错,用的什么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用的什么服务器。

服务器是 用的 易监控

网友B:
东西做的 真不错  学习了   麻烦问一下 服务器 在这里面 起的 作用能 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手上一个MXchip模块,测试udp,电脑盲发,模块1000字节应答,1秒大约250k字节(会丢包10%)

网友:
不错不错,已经可以用在实际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做的 真不错  学习了   麻烦问一下 服务器 在这里面 起的 作用能 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做的 真不错  学习了   麻烦问一下 服务器 在这里面 起的 作用能 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了    ...

没有服务器就不能做外网访问,用服务器做中转。

网友C:
这个图是不是网店里的图?有地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不是网店里的图?有地址没有?

百度搜索  易监控  吧,发网址就用广告嫌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  易监控  吧,发网址就用广告嫌疑了。

好  谢谢

网友D:
摄像头是并口?

网友E:
纯AT命令???

网友F:
视频有点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是并口?

是并口的

网友G:
rstp250k可以了

网友H:
你关注一下ESP8266的参数,你就知道楼主做到这个速度是多牛了

网友I:
楼主你的2640 原理图能否共享一下?  内核供电电压是1.3还是1.2? 看你这个FPC的做工,感觉不错,不知道摄像头发热情况怎么样。 我用了一个发热严重,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有点慢吧

串口发送数据,快不了啊。我用网口也做出来了,速度还可以,这儿有个展示
http://www.eeecontrol.com/help/case1.php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AT命令???

透传发送的

网友:
1秒1贞,成幻灯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2640 原理图能否共享一下?  内核供电电压是1.3还是1.2? 看你这个FPC的做工,感觉不错,不知道摄 ...

摄像头在淘宝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关注一下ESP8266的参数,你就知道楼主做到这个速度是多牛了

谢谢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在淘宝买的呢

2640 内核电压你用的是多少?
目前我看到的版本至少有1.8 1.5 1.3 1.2 不接共计5哥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2640 内核电压你用的是多少?
目前我看到的版本至少有1.8 1.5 1.3 1.2 不接共计5哥版本。

店家给的原理图我还没看呢,没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rstp250k可以了

这是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技术,谢谢分享

谢谢啊,哈哈哈

网友K:
用的啥固件,高负荷传输下稳定吗(模块会不会进入busy p)

网友L:
很不错啊,楼主有没有试过SPI?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啥固件,高负荷传输下稳定吗(模块会不会进入busy p)

用的自带的固件,运行很稳定!^_^

网友M:
1秒1帧图片

那不叫视频吧.. 叫幻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不错啊,楼主有没有试过SPI?

ESP8266的SPI没试过,w5100网口试过,传输视频速度还是不错的,能到5~8帧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M:
1秒1帧图片

那不叫视频吧.. 叫幻灯片吧..

串口不给力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不给力啊,哈哈

tcp极限速率也就 1.2kbps 左右.

网友:
ESP8266支持原生开发么?(不用串口)

网友(2016-12-24):
这个速度可以满足很多应用场合了

网友(2018-03-07):
你这是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