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ARM板NANDFLASH中的内核映像uImage拷出来?

楼主(2016-10-31):
uImage是通过uboot烧写进入flash的,反过来操作行不行?
也就是已经有正常运行的板子了,能不能通过uboot把uImage文件从flash里面拷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岂不是很容易盗版?

网友:
NANDFLASH 很好拷贝啊

就是怕加密芯片

和加密算法存在

网友:
同问,像这种一般是怎么加密的,要加硬件加密吗,不然不是很容易被盗版.

网友A:
说句不怕丢人的,我司产品不都是在别人的硬件上开发的吗,因为基础平台是厂商提供的,稍微有点代理关系都能拿得到,所以二次那怕是三次开发都不是问题
当然是uboot+kernel+FS模式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怕丢人的,我司产品不都是在别人的硬件上开发的吗,因为基础平台是厂商提供的,稍微有点代理关系都能 ...

你这种情况当然不用担心了
但是如果内核是自己开发配置的呢,里面包含了自己产品相关接口的驱动

网友:
可是要是照抄产品,岂不是不用解密了?

网友:
一般只对最关键的应用程序加密,类似电脑软件一样,要用注册码激活,Kernel神马的只做简单的保护,比如进入uboot需要密码,加载Kernel的时候对从Flash读出来的数据做一些异或之类的解码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