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微型摄像头,请教主控型号

楼主(2016-10-31):
摄像头尺寸很小,pcb为20mm见方,电池是20*20*7mm,估计200mAH左右吧
据说是720P/1080P可选录像,不清楚是否是插值的;(摄像头是双列12*2 FPC的,不清楚是普通并行的还是MIPI的)
拍照模式1200W(4032*3024),感觉肯定是插值的。
还有移动侦测和TV输出功能,感觉挺强大。
主控芯片是LPFQ64的,实测720P录像时整板电流135mA,摄像头功耗按45mA估计的话,主控功耗应该在90mA。
PCB背面是2MB的SPI flash作为系统存储。
请教下这可能是啥主控呢?想搞来玩玩~

网友A:
   这种是不是专用芯片?不用写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专用芯片?不用写程序吗?

不是的,程序在spi flash里

网友:
应该是720p的sensor, 录像真720p,插值录像1080p。  主控可能是gpcv1247

网友:
有可能是行车记录仪上用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