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由传递函数求零极点

楼主(2016-10-31):
早不记得,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比如这个,有人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放个凳子,等大神指导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人看到

网友A:
分子设为0,就是零点;分母设为0,就是极点……

网友:
一般对于复杂的传递函数都用mathcad之类的软件来直接画博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子设为0,就是零点;分母设为0,就是极点……

我也知道这个,但是你看上面的那个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但是你看上面的那个是怎么弄出来的?

你说的是公式还是结论……

网友:
楼主是想追溯到本质,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目的。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公式还是结论……

就是我已经推导出了传递函数,下面文档上给出了零点和极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得出零点和极点的。重要的是推导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已经推导出了传递函数,下面文档上给出了零点和极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得出零点和极点的。重要的是 ...

那是零极点么?那不是在零极点对应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零极点么?那不是在零极点对应的频率?

是的,那就是这些频率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可以复习下电路理论

网友B:
因为图中的式子,不是标准的零极点形式,所以lz 看得起有点不解。只需再将式子变换一下,得到标准零极点式即可得到零极点频率表达式。例如:分子部分将 (1+Rol/Rl)提取出括弧,原括弧内剩下的类似 (1+jw(xxx))即为零极点标准式,其中xxx=T即为时间常数,而Wo=1/T即为零点频率。如法炮制,分母中按同样方法得到极点时间常数Tp或极点频率Wp。

网友:
上面提取的分子分母与原有的A(jw) 合并成一个增益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图中的式子,不是标准的零极点形式,所以lz 看得起有点不解。只需再将式子变换一下,得到标准零极点式 ...

你这个1+jw让我有一点印象了,我记得好像是把jw当做S,来算的 。但是最后的话f算出来是虚数。10几年没接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1+jw让我有一点印象了,我记得好像是把jw当做S,来算的 。但是最后的话f算出来是虚数。10几年没接 ...

是的,最简单的话直接用s算子而不用jw最方便。电工原理是用jw虚单位的,为方便算虚功。

网友:
恩,s=jw,s域中一般写s,频域中写jw,求零极点的时候一般在s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