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推荐能够承受60V输入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6-10-31):
求助:麻烦推荐能够承受60V输入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常用的都是24v供电的,我设备上的电源是48v的,不想加降压电路,谢谢

网友:
TI官网,自己找,

网友:
貌似又一个蒙着眼跳贴片机大坑的

L6480 是个正确选择

网友A:
东芝最新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最新的那个

哪个????

网友:
allegro 可以到80V

网友A:
TB67S109AFNAG,4A,50v,开关电源48v供电没问题。价格8块多。

要想皮实发热低,还是用外置mos的好,例如A4989+8颗N mos,A498910.5元左右。

楼主:
推荐的几个芯片都看了,电压余量有点小,电源一波动很容易超过最大上限。以前用过TMC261,电源电压能支持48v,性能也不错,就是太难买,还死贵,少量需要90多一片。这才想换个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67S109AFNAG,4A,50v,开关电源48v供电没问题。价格8块多。

要想皮实发热低,还是用外置mos的好,例 ...

哥们,您用过东芝TB6600吗,目前正在用这款芯片,其他都还行。发热还是略微有些大。 24V,3.5A,57步进电机,工作时间不停的加速减速加速减速,铝板+铝外壳散热。夏天还是比较烫手的。

不知道换成 A4989+8颗N mos,总体发热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67S109AFNAG,4A,50v,开关电源48v供电没问题。价格8块多。

要想皮实发热低,还是用外置mos的好,例 ...

貌似LV8726+8颗N mos也是另外一种方案,细分数更大,最大1/128,60V, 不知道性能和散热比起A4989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LV8726+8颗N mos也是另外一种方案,细分数更大,最大1/128,60V, 不知道性能和散热比起A4989会不会 ...

正点原子买的驱动板就是这个方案

网友:
应该类似吧

网友:
下次购买一个,看看发热情况。

网友:
st的,t405 600b

网友B:
刚看了LV8726的PDF,里面的参数还需要串口进行设置? 那批量生产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您用过东芝TB6600吗,目前正在用这款芯片,其他都还行。发热还是略微有些大。 24V,3.5A,57步进电 ...

tb6600发热对比a4989+mos要大很多,a4989不需要散热器连续工作5a电流。
lv8726也用过,需要用个单片机在上电时对其配置初始化,稍显麻烦,而且lv系的步进驱动芯片对输入端电源的电解电容要求容量比较大,否则电机振动,tb6600的100uf就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LV8726的PDF,里面的参数还需要串口进行设置? 那批量生产不是太麻烦了? ...

电机一定了,程序里边设置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6600发热对比a4989+mos要大很多,a4989不需要散热器连续工作5a电流。
lv8726也用过,需要用个单片机在 ...

大侠,能给个a4989的原理图不? 5A的话,一般用哪两颗MOS管?

网友:
A4989的资料相对较少,但A3986的资料找了一些,貌似这款芯片比较脆弱,而且对布线要求挺高? 有点心虚了。

对了。LV8726的散热相对TB6600也会小很多吧? 主要考虑散热问题,但是LV8726需要P+N mos,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给个a4989的原理图不? 5A的话,一般用哪两颗MOS管?

a4989就是a3986的替代板,原理图一样3986已停产。
布线没有那么复杂,最开始我一次布好ok,也没有那么脆弱,我自己在采样电阻那里加了过流检测电路,过流会关闭使能并锁住。
mos我用irfr024,1元左右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989就是a3986的替代板,原理图一样3986已停产。
布线没有那么复杂,最开始我一次布好ok,也没有那么脆 ...

好的,谢谢前辈的指点,我先自己试样看看,对了。过流采样电路能贴个图吗? 是LM393吗?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把上面推荐的都评估了一下,资料上明确说明电压到60v的只有L6480,但是需要加8个mosfet,占的面积很大。最后决定还是用回TMC261,集成度高,布线方便。性能也非常好(和TI的DRV8815对比)缺点就是不好买。

网友:
兄台能搞个参数设置说明吗?我在调TMC2660调不通

网友:
用资料太少的芯片,还不如用FPGA搭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把上面推荐的都评估了一下,资料上明确说明电压到60v的只有L6480,但是需要加8个mosfet, ...

不好买的时代过去了。我已代售,敬请关注。后续准备做个小板供大家参考。图片是最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买的时代过去了。我已代售,敬请关注。后续准备做个小板供大家参考。图片是最近用的。 ...

在哪儿待售,麻烦给个链接,谢谢!tmc261很好用的,digikey上1500片40多点,如果100片也能做到这个价格对于研发小批量比较有诱惑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儿待售,麻烦给个链接,谢谢!tmc261很好用的,digikey上1500片40多点,如果100片也能做到这个价格对于研 ...

抱歉啊,大家。
回复时没看仔细。我代售的是L6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儿待售,麻烦给个链接,谢谢!tmc261很好用的,digikey上1500片40多点,如果100片也能做到这个价格对于研 ...

st 的powerstep01,耐压80v,集成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哪儿待售,麻烦给个链接,谢谢!tmc261很好用的,digikey上1500片40多点,如果100片也能做到这个价格对于研 ...

我找正规代理商采购几片的价格是35一片含税,就是订货周期8周。 你的九十块钱太夸张了吧。
据说批量价格能做到二十多。

网友:
上到这个电压的必须用驱动+MOS。甚至用24v的我也可以搭一个出来的。参照电动车的驱动。

网友:
MOS管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正规代理商采购几片的价格是35一片含税,就是订货周期8周。 你的九十块钱太夸张了吧。
据说批量价格 ...

能不能提供下代理的联系方式,先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找正规代理商采购几片的价格是35一片含税,就是订货周期8周。 你的九十块钱太夸张了吧。
据说批量价格 ...

TMC260 TMC261想用的人还是很多的,建议你放到JLC代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下代理的联系方式,先谢谢了

世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不同区域应该有不同分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E:
TMC260 TMC261想用的人还是很多的,建议你放到JLC代售

我已经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下代理的联系方式,先谢谢了

你好,有兴趣了解我们步进芯片吗?跟262很相似。有兴趣加995971182

网友:
xl7035 80v的 用在电动车上的。不过电流只有1a 。和2596的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2018-05-15):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把上面推荐的都评估了一下,资料上明确说明电压到60v的只有L6480,但是需要加8个mosfet, ...

楼主你使用TMC261的低速震动如何?
温升如何?
我有个60V、12A、的电机有没有更大功率推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