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 模拟量SM331 输出的数字量刷新频率低

楼主(2016-10-31):
各位大侠:
调试项目,遇到个难题,西门子300plc  315-2PN/DP,
第一个机架 扩展了8个模块 从左到右依次是 数字量输入SM321 1个,数字量输出SM322 2个,模拟量输出SM332 2个,模拟量输入SM331 3个
第二个机架 扩展了2个模块 从左到右依次是 模拟量输入SM331 1个,通讯模块341

其中模拟量采集部分,SM331是7KF02, 出了问题:

28路模拟信号,均为4-20ma信号,放在ob33(顺序中断周期100ms)中处理,从step7中监视PIW,发现SM331输出的数字量刷新的非常慢,不是时时变化的, 但是输出的值正确

请问各位高手,上面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修改,或者如何排插原因?

网友A:
我觉得模拟量不用放在OB33 里面处理
对于对信号采集周期不严格的,放在OB1里就可以了。放在中断OB块里,反而影响了OB1的扫描时间
最关键的是模拟量的转换是有时间的,楼主可以看看7KF02的手册,写的很清楚。
另外建议看看循环时间。

网友:
另外看看这个手册的307页。28个通道应该没有问题的。
另西门子的技术支持非常到位。楼主可以打400电话咨询。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模拟量不用放在OB33 里面处理
对于对信号采集周期不严格的,放在OB1里就可以了。放在中断OB块里,反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