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应用程序窗口回到主屏幕

楼主(2016-10-31):
情况是这样
平时开发用笔记本外接大屏幕,笔记本的屏幕是1号主屏,外接屏是2号屏,主要内容都在大屏幕上,但是有时又需要带笔记本到现场调试,有些程序打开就看不到窗口,它其实还是显示在外接屏幕上,这是如何能让程序窗口回到主屏幕

网友:
不是吧,什么笔记本这副德性?一般没检测到外显示器就会自动切换到一个屏幕上啊。实在不行右键属性,在调分辨率那个地方可以取消桌面扩展功能

网友:
下载DisplayFusion,专门管理多屏的软件
如果里面的功能不够用,可以写脚本

网友:
貌似有个快捷键啊!win+p!调一下就行了!很随意!

网友:
如果windows7的话,Win+P,选择仅计算机就可以了。

楼主:
win+p好用,99%能解决
谢谢ls各位

网友:
一拔掉HDMI线,就自动切回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