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200V以内的正弦波转换到adc量程内呢

楼主(2016-10-31):
rt  我想用stm32测量功放的输出电压,电压可能会达到最大100左右,精度倒不要求不高,偏差个土1V都问题不大,现在不知道怎么将信号方便的转换到量程内,是电阻分压直接测量正弦波rms值呢,还是变压器变换呢,还是转成直流再测量呢,没弄过这一块,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淘宝找这杨的东西。一授一大把 。(我只是截聊个电流的)

网友B:
定压功放???直接分压整流测量就行了,注意地。可能会有电流。做好隔离。

网友C:
怎么说呢,不计较成本就用2楼说的这种变送器,使用简单,性能可靠,一般都是隔离的。如果成本、空间有限,可以用电阻分压后采集,我用stm32f103c8t6做过,可以单电源供电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压功放???直接分压整流测量就行了,注意地。可能会有电流。做好隔离。 ...

也可以这么说,除了接4 ohm可变电压外,还可以输出70V 或100V,负载就变成16 ohm 24 ohm等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不计较成本就用2楼说的这种变送器,使用简单,性能可靠,一般都是隔离的。如果成本、空间有限, ...

这个信号您是分压后直接测量呢还是整流后再测量,如果是整流后,再测量,要是信号比较小时,达不到导通电压是不是就没法测量了,另外我测的信号频率范围是20到20khz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这杨的东西。一授一大把 。(我只是截聊个电流的)

我要测量的信号不是固定的,频率从20到20k,功放是全频率输出,增益都不变的,用这个可能不大方便

网友:
AGC电路吧,有专门芯片的,百度一下吧,记不得型号了,好像是ADI的。

网友D:
直接运放就行,输入电阻采用高压电阻,搭成衰减电路既可……

网友:
我600V以内输入正弦波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运放就行,输入电阻采用高压电阻,搭成衰减电路既可……

高压电阻是什么意思,还是得把电压降低到运放电压以内吧,不然没输入电压那么高的运放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压电阻是什么意思,还是得把电压降低到运放电压以内吧,不然没输入电压那么高的运放吧 ...

不用,只需搭成衰减器的形式既可,输入电阻采用高压电阻是因为输入时高压啊,实际到运放的电压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只需搭成衰减器的形式既可,输入电阻采用高压电阻是因为输入时高压啊,实际到运放的电压已经很小了 ...

有没有原理图参考一下,这个高压电阻,不是很理解,电阻还分高压低压吗,麻烦你再帮忙解释下吧,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原理图参考一下,这个高压电阻,不是很理解,电阻还分高压低压吗,麻烦你再帮忙解释下吧,谢谢 ...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诶,不懂可以去百度一下吧,这些知识都不知道,应该回去把模拟电路的书在看几遍。
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诶,不懂可以去百度一下吧,这些知识都不知道,应该回去把模拟电路的书在看几遍。
R1>R2 ...

谢谢回复,运放当然是知道的,就是不明白高压电阻啥意思,只要电压降低后,后边的我知道怎么处理的,我主要的困惑就是如何降低电压

楼主:
运放反向端跟同向端电位相等,这就是到运放的电压实际很小了的意思吧

网友C:
不知道你电压范围多少,不要说0~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电压范围多少,不要说0~100V

就是功放输出电压 最高会到120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功放输出电压 最高会到120V左右

最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运放当然是知道的,就是不明白高压电阻啥意思,只要电压降低后,后边的我知道怎么处理的,我主 ...

用高压电阻的原因是要承受比较大的压降,你是不明白什么是高压电阻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高压电阻,提问题请说清楚……

网友:
没必要清楚最高最低了,LZ说了误差±1V都没关系,就算是0~220V,用我那方法也肯定行……

网友:
电压互感器,一块左右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