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网友帮看2个变压器的型号?

楼主(2016-11-01):
有谁能告诉这2个变压器的型号吗,或者供应商, 我按照丝印去查找 找不到。。。

网友:
好像都是定制的骨架,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

网友:
变压器大多没有标准型号,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
变压器都是定制的。标号都是客户要求的。很难找到。

网友:
有人专门做这些变压器,给样品就能搞出来.

网友:
要完全匹配 ,只能去开模骨架,有量的话不贵。
你图中的都不是常规骨架型号。

网友:
这种是安规变压器,订制的,一样的不好找,相近的就好找,你测一下磁芯的尺寸,就能找到类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