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BOOST软开关

楼主(2016-11-01):
BOOST软开关
1、开关频率20KHz;
2、辅管比主管先开通1us,总共开通3us;
3、实现了主管零电压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B:
这个软件的优点是仿真速度远比saber和Matlab快,只是不知道公司里用的人多不多

网友C:
大虾每来一个,我都收藏一下,我看大虾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_^,大神,太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的优点是仿真速度远比saber和Matlab快,只是不知道公司里用的人多不多 ...

做光伏的很多都在用这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的优点是仿真速度远比saber和Matlab快,只是不知道公司里用的人多不多 ...

跑的快是付出了代价的,
背后的建模,忽略细节、只抓平均量,所以模型的求解比其它软件快的多
可用于原理性的粗略验证,无法胜任性能性的精细验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跑的快是付出了代价的,
背后的建模,忽略细节、只抓平均量,所以模型的求解比其它软件快的多
可用于原理 ...

请问Multisim怎么样?我们现在只会用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的快是付出了代价的,
背后的建模,忽略细节、只抓平均量,所以模型的求解比其它软件快的多
可用于原理 ...

用于控制环路的仿真还是挺好的,控制环路本来就是一个离散的系统;
如果想要仿真开关管硬件特性的话,把仿真的步调改小,仿真出来跟实际应用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虾每来一个,我都收藏一下,我看大虾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_^,大神,太佩服了。 ...

多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Multisim怎么样?我们现在只会用Multisim

每个仿真软件都有其适应的地方
multisim 多用于电路学习和模拟信号调理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