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级电容还是DC-DC模块解决瞬间电压拉低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6-11-01):
        在一个3节碱性电池(有效电压3.0~4.8V)供电的报警器中,使用了SIM800C模块,该模块要求工作电压在3.8~4.4V。
当电池在4V左右,系统需要SIM800C模块拨打电话,这时有十几秒钟2A的电流需求,电池电压就会拉到3.8V以下而导致模块自动关机,
这样根本无法用完电池的所有电量系统就已经变得不可靠了。
       现在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加一个法拉电容到模块边上;另一种是使用DC-DC把电压稳定在4V。
请问各位哪种方案比较稳妥可行?如果认为法拉电容可行,请推荐可用的品牌和型号。如果觉得DC-DC方案不错,请推荐性价比较高的
升降压一体的方案和IC。

网友:
给模块加dc-dc吧,找buck-boost型可以自适应升降压。
你根据耐压,功率然后选型。我只用过单功能的。

网友:
粗略算了下,3.8V 2A电流,10法拉只能扛1秒,20秒就是200法拉,根本不现实。

还是老老实实加DC-DC

网友:
电容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的那个模块耗电太大,支持的最低电压离干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太多了,再大的电容,估计也无济于事,而且电池装上去没多久就要更换,客户会骂死你的。

古二真,听2楼的,没错。

网友:
DC DC 是肯定的,但是你要选静态功耗很小的DCDC , 而且这个设备用干电池本来可能是个错误,容量太少,,,

网友:
换电池把,碱性电池放电电流太小,不适合你这种应用

网友A:
SIM800C要那么大电流??,我用TB的A6模块,便宜,手册上要求供电电流大于2A,实际上插电脑U口也可以,测试打电话电流不到100mA,连GPRS后电流在60mA左右

网友:
这个用干电池瞬间真的是供不过来吧!!加了DC-DC感觉也不一定有用!还是换锂电池实在点~~

网友: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了吧, 用2C放电能力锂电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用DC-DC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碱性电池大于2A放电寿命长不了的,这里用DC-DC只是缓兵之计,用锂电或者锂铁电池(贵一些)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800C要那么大电流??,我用TB的A6模块,便宜,手册上要求供电电流大于2A,实际上插电脑U口也可以,测试 ...

兄弟,A6模块的价格好像还便宜一些,语音通话功能好用吗?

网友:
电池容量不够,内阻过大dc-dc能升上去吗

网友:
加个限流电路呢?使十几秒2A的电流分成30秒1A的电流来走。

网友C:
要是只能使用碱性电池的话建议4节串联,用支持低输入电压的dcdc,一般这种最大输出电压比较低。还有不可能连续十几秒有2A,一般是峰值,你最好测试一下实际功耗,要是十几秒的话,这个模块功耗有8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只能使用碱性电池的话建议4节串联,用支持低输入电压的dcdc,一般这种最大输出电压比较低。还有不可能 ...

兄弟看得仔细,是在十几秒钟内有好几个电流脉冲达到2A,主贴描述的比较模糊。

网友D:
还是换电池,dcdc方案也不合理

网友:
电池撑不住的话,DCDC也会死的

网友E:
手机模块拨打电话是脉冲电流,峰值有2A左右,但是平均电流应该在几百mA吧。最好测试下,你的碱性电池性能咋样,能不能维持这个平均电流,如果无法维持平均电流,你加法拉电容和DC的效果都不好。
从你的应用看,既然选用碱性电池无非就是要么长期不用,要么用则是应急情况了。如果是经常使用,肯定选用锂电池了。

网友:
电池内阻和负载不匹配,电流输出能力和峰值电流相差太大,还是换电池或多节并联。设计电路要考虑极限状态。

网友:
用dcdc有啥用。增加或换电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IM800C要那么大电流??,我用TB的A6模块,便宜,手册上要求供电电流大于2A,实际上插电脑U口也可以,测试 ...

  我也在用a6 gprs模块,稳定性怎么样?开发起来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模块拨打电话是脉冲电流,峰值有2A左右,但是平均电流应该在几百mA吧。最好测试下,你的碱性电池性能咋 ...

平时是人体红外线传感器待机检测,也就几十个uA,就是报警时打电话比较耗电流,待机能做到1年左右,但是触发一次报警基本上要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大于2A放电寿命长不了的,这里用DC-DC只是缓兵之计,用锂电或者锂铁电池(贵一些)才靠谱 ...

用锂铁干电池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电池,dcdc方案也不合理

该方案也有DC 5V的电源输入,电池作为备用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锂铁干电池是个好主意。

10几年前做水表的时候,用过一次性的锂电池,当初遇到有的一次性锂电池长期不用后有滞后效应,也就是锂电池放太久了,瞬间想放电还放不出来。不知道现在电池技术改进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几年前做水表的时候,用过一次性的锂电池,当初遇到有的一次性锂电池长期不用后有滞后效应,也就是锂电 ...

现在应该还是这样。国产的电力仪表行业的专用芯片新的都设计有放钝化功能--就是芯片提供寄存器配置后可以隔一段时间以多少mA放电一下。这样达到防止电池钝化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用a6 gprs模块,稳定性怎么样?开发起来快吗?

稳定性正在测试,但电源确实很重要,同样是电脑U口,之前测试的时候GPRS能连接半小时,之后就断了,后来发现只要电脑休眠就不稳定了,不知道是不是休眠后U口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G:
楼主,加个大的储能电容即可,如果电池能提供500mA,最好采用1000uF两颗并联,800mA的话,1000uF即可,可以选esr低些,纹波电流大些的。或铝,或钽。
  那个2A是脉冲的,不是持续十几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加个大的储能电容即可,如果电池能提供500mA,最好采用1000uF两颗并联,800mA的话,1000uF即可,可以 ...

原先就有一个1000uF的大电容的,电压较低的时候还是扛不住的,模块说明里就说电源电压会跌落0.3~0.4V的;即使加2个1000uF的电容也是无济于事的。

网友:
你输入的功率本身就不够,换了DCDC还是那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800C要那么大电流??,我用TB的A6模块,便宜,手册上要求供电电流大于2A,实际上插电脑U口也可以,测试 ...

有试过在信号不好的地方连接吗? 电流大不大?

网友:
不是连续十几秒钟2A的电流,是十几秒钟会出现多次2A的峰值,用电容解决

网友:
DC-DC   比较合适

网友(2019-10-09):
楼主后来有结果没

楼主:
低电压的时候碱性电池加DC-DC仍然扛不住,直接换2000mAh锂电池搞定。

网友:
碱性电池不适合带大电流负载,因为电池随着电量降低内阻会变大。内阻变成0.15欧一节的话  3节就要0.45欧了 2A压降0.9V
我测了一个新的南孚电池电压1.55V    内阻90毫欧    ;     一节8成新的电压1.4V  内阻130毫欧 (这些还不算上你电池接插件的电阻) 。
你自己这样估算一下吧,碱性电池几乎无法使用,除非你只用他1.5--1.4V这段能量(约20--30%的总电量)。
现在最好的方式是改成镍氢电池试试。镍氢的内阻低很多。可充锂电才是正确选择

网友:
通讯模块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可以使用锂亚组合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电压的时候碱性电池加DC-DC仍然扛不住,直接换2000mAh锂电池搞定。

换了2000maH的锂电后,后面用1000uF电容 还是加了DC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