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82c54芯片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6-11-01):
如题,我在用这款芯片,但知道以前很多人用过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2/ ... d/detail215878.html
这里帮下载一下也可以
先谢谢了

网友:
at

tach://348349.rar

网友A:
这得多老的芯片啊,现在单片机几乎用不到这种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老的芯片啊,现在单片机几乎用不到这种芯片了

它内部的定时器,有单稳态的功能。
就是说能形成数控单稳态
我现在用的单片机里,就stm32有这个功能
所以想用其它单片机时,也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内部的定时器,有单稳态的功能。
就是说能形成数控单稳态
我现在用的单片机里,就stm32有这个功能

不清楚这个单稳态是个什么概念,但对于单片机定时器来说这都不是事,定时中断里一两句话处理一下的事,而这个芯片是老芯片,第一占地大第二要用373之类的去处理,占用额外的IO,成本也不低,综合来说真没用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个单稳态是个什么概念,但对于单片机定时器来说这都不是事,定时中断里一两句话处理一下的事,而 ...

就是实现74HC123的功能,然后脉冲宽度可以程控
时间精度达到0.1us,如果用单片机实现有中断延迟等不可知的相位抖动。
但用数字芯片,可以实现准确在0.1us分度的时间点上使脉冲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