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了板,贴好了外围准备写芯片才知道烧录器不支持mega644

楼主(2016-11-01):
烧录器是RF3148.列表里没有ATMEGA644这芯片。怎么办?不想ISP。

网友:
老司机翻车了。

网友:
自己做烧录器,

网友:
重新买个别的支持的烧录器

楼主:
RF3148说好了智能升级。官网都关闭了,应用软件还是2009年的

网友A:
老司机翻车的代价太大了,老老实实IS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翻车的代价太大了,老老实实ISP吧

O(∩_∩)O~

网友B:
呵呵!稀缺的型号!可以定制,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C:
找个mcu自己做专用烧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mcu自己做专用烧录工具

网上有种TQFP44-DIP40.顺便引出了ISP的引脚。用ISP烧好了再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稀缺的型号!可以定制,原理上是可以的。

atmega644不稀缺吧?想知道是否稀缺,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看价格就知道。常用的一般都便宜。atmega644还是蛮便宜的。

网友(2019-06-09):
引用 楼主:
atmega644不稀缺吧?想知道是否稀缺,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看价格就知道。常用的一般都便宜。atmega644还是 ...

644下载用的MOSI MISO 还是TXD0 RX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