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们看看我画的PCB,布局上布线上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6-11-01):
有劳各位大神批评指正,原理图与PCB

网友:
我就是觉得很丑

网友:
你的板框呢?
那个电源座子方向这样怎么插

网友A:
有些元件放背面,板子会小不少。

网友B:
太丑了
建议看看电磁兼容方面的书,要不然不会知道布线要注意多少细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件放背面,板子会小不少。

史上最坑的建议……

网友:
手动布线优先单面,另一面用来铺地

网友:
先定个板框图先吧,DC电源座子方向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件放背面,板子会小不少。

原件能放正面就放正面,方便焊接加工

网友:
可以压缩一半的尺寸

网友:
说句难听的。你这个叫做画的PCB。如何加工还是个大问题。
那么小的过孔。那么粗的线。

网友:
过孔太小

网友:
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这板还有过孔呢

网友:
见过丑的但没见过这么丑的

网友:
   是有点丑  哈哈

网友:
丑无所谓,主要是要先了解下pcb制作要求!

网友D:
先花 45 块钱 打样 品回来看看...     注意:要自己掏钱,不能报销.

网友:
不错哦  都是这么过来的!  有空多看看国外大公司的layout

楼主:
谢谢建议,一定回去改正

网友:
板子紧凑些, 过孔大些, 元件位置调下(如P2).  多打几次样就有感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件放背面,板子会小不少。

史上最坑的建议..+1

网友F:
晶振到电容的线还画成四方形,不错,很好看,哈哈

网友:
嗯,没谁了……

网友:
没事多画,没事多看看人家怎么画的!慢慢来!

网友:
我就是觉得太丑了建议重新摆一摆吧
1:把元件距离靠近点,元件摆正一点。
2:铺个地铜。(考虑走线的参考地)。

网友:
电源座的封装有问题,可以用双焊盘,但洞洞要连在一起啊。其实单焊盘可以定义成长方形的。MCU引出到晶振的线为啥要搞成道路变窄的形式?靠近也没啥好处啊。晶振到电容的线,可以直接拉通,没必要靠在一起。过孔太小,PCB板厂估计加工困难。过孔大小,起码按PCB板厂的最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振到电容的线还画成四方形,不错,很好看,哈哈

这是我用差分工具线画的

网友:
还是先定好板框再说吧,这点元件不用双面板,要有成本意识呀。。。

网友:
还是先定好板框再说吧,这点元件不用双面板,要有成本意识呀

网友G:
没有人看楼主的原理图吗? 7805前后的电容都用错了,其他地方的也有不合适的。100pF在你这个板子上应该是用不上的。

网友:
先定好板框,接插件位置确定好,还有就是CPU那么多没连接的脚那样放着焊接或者维修的时候基本上都得掉皮,可以稍微处理下~~~

网友:
订好边框,打印一张一比一的出来放上元器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人看楼主的原理图吗? 7805前后的电容都用错了,其他地方的也有不合适的。100pF在你这个板子上应该是用 ...

谢谢您的建议。我就是想先练画PCB。原理图的合法性我没有考虑。

网友:
都是这么过来的,没啥可说的。

网友:
多画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我觉得还好了,也没多么丑,楼上这些人忘了自己第一次画板子了

网友:
我觉得挺漂亮的,新手画成这样肯定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花 45 块钱 打样 品回来看看...     注意:要自己掏钱,不能报销.

想起当年,我也是这样,200多块钱打一次样,才真正理解PCB是啥东西……

网友:
将板子的尺寸缩小一半,把元件摆好。注意走线。看看人家的走线!

网友:
你们不说,我还没看到过孔,太小了

网友:
借鉴电脑主板布局,排版不好

网友:
布局很重要!

网友:
多看看别人pcb,特别是大牌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史上最坑的建议..+1

同样觉得,不从工艺角度考虑的硬件设计师,就该直接去产线拧三个月螺丝都不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史上最坑的建议……

我觉得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觉得,不从工艺角度考虑的硬件设计师,就该直接去产线拧三个月螺丝都不为过 ...

宁三个月螺丝!哈哈,笑喷了

网友:
请原谅我很不厚道的笑了

网友:
还有电位器引脚最好再确认下。

网友:
不要笑LZ,大家当初第一次画也不见得强多少。
LZ不管别人怎么说,先打一版,好不好就当交学费,板子回来后哪里不对,自己就心中有数了。

网友:
很不错,画得非常漂亮。

网友:
除了以上各位所说的,再补充一些个人愚见:主芯片最好有一个方向留出空间尽量不要安排放置器件,以便于后期维修调试更换芯片(不然芯片周围附近全是器件且距离较近一旦手工焊接更换芯片可麻烦了!)
另不知楼主是故意还是疏忽,整个PCB的地线完全没有布设!

网友:
重新做,画单面板,

网友:
单片机控制板,一般都可以跑起来,没那么多讲究。有几个过孔小了点。

网友:
可以说各种不规范

网友I:
太失败了,完全没有考滤电流走向,iC下面为什么要放过孔?

网友:
楼主可以的,别听他们说什么丑不丑,电子产品讲的是功能、性能,是拿来用的,不是看的,楼主至少是各个功能模块在一起,过孔、线宽什么的再仔细计算一下,不要急,多看看别人画的板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别灰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丑了
建议看看电磁兼容方面的书,要不然不会知道布线要注意多少细节

电磁兼容有哪些书籍啊?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基本问题不太大,象楼上说的,电源座方向不对,放边上,插座口靠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太失败了,完全没有考滤电流走向,iC下面为什么要放过孔?

请教,电流走线如何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电流走线如何考虑?

走线及放置要下面这样吧。

网友(2016-12-06):
正反大面积铺铜,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史上最坑的建议..+1

史上最坑的建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