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nmos管扩流1117低压差稳压管

楼主(2016-11-01):
5v降压到1.8v,电流800ma左右,用ams1117,发热严重,想用nmos管扩流,最好电路不带调整部分,直接电压跟随,电路该如何设计啊,是否要用到运放

网友:
5v-1.8v 压降3.2V 电流0.8A 功耗2.56W ,你自己看看需要多大散热面积吧,就算用TO-263封装的1085,散热面积也不会小于40*40mm。建议直接用DC-DC做吧,串联稳压效率太低了。

网友:
这还不上DCDC,想什么呢

楼主:
谢谢回复,电路包含模拟部分,用dcdc的话,水平有限,怕干扰严重啊

网友:
说得好像加了NMOS管就不会发热一样。还是采纳楼上两位建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电路包含模拟部分,用dcdc的话,水平有限,怕干扰严重啊

那你就不怕发热引起的模拟部分温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电路包含模拟部分,用dcdc的话,水平有限,怕干扰严重啊

大不了DC降到2V,再用低压差的线性稳压。。。。

网友:
模拟部分用ldo,数字部分用dcdc,分开即可

网友:
楼主先把5转3.3之后3.3转1.8即可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LM317?

网友:
怕DCDC影响模拟电路,这心态不行,这是肯定会遇到的问题,还是研究如何解决而不是避免。

网友(2016-12-07):
声卡不也是开关电源供电的?

网友:
直接串整流二极管,一支不行串两支

网友:
建议用mp2162之类的dc降压芯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