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提出要在现场使用铁丝做485通信的材料,是否可行??

楼主(2016-11-01):
省钱,省钱,省钱。。。
老板为了节约成本,提出要使用铁丝作为现场485通信的介质,大家说说是否可行。
铁丝是现场目前就有的,通信距离大约700米。
对通信速度和实时性要求不高,1200波特率就可以,每次通信数据也就是几个字节。每秒钟通信一次。

网友A:
哥哥  你这 就算 70米也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铁丝足够粗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没事,老板说行就行,出了事,就说当初听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  你这 就算 70米也有问题吧

来来来,我们探讨下。
是铁丝的电阻率太大的原因吗,如果仅仅是电阻率的问题,那么比较粗的铁丝呢?
老板刚开始一说,我也感觉比较奇葩。
估计我们坛里根本没人这么搞过。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可以.

网友:
485 差分,看特征阻抗的。

用铁丝也是可以的,但因为电阻率的缘故,通信距离比铜要短(相同线径、缠绕组装方式)

网友A:
我觉得 700米 你这700米的铁丝就算到末端有信号,信号本身也比较弱了吧 , 再加上 你又在现场, 你忘记 700米的长度这本身是个大大的天线,边上随便一个电机转动 启动停止,甚至现场的供电切换 ,都会对你的通信造成致命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老板说行就行,出了事,就说当初听你的。

关键老板养着我们,就是需要我们的专业建议啊。
看来下一步要老板买回来几百米铁丝 实际搞高看了。

网友C:
我认为可行,值得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700米 你这700米的铁丝就算到末端有信号,信号本身也比较弱了吧 , 再加上 你又在现场, 你忘记 700 ...

是滴,干扰啊,防雷啊等等都是一个个坑啊。
有没有更合适的通信方案呢,前提是通信介质肯定要用铁丝,靠,跟铁丝干上了

网友:
网上看了下 485的理论通信距离是 1200米 。
个人意见  我也没弄过 , 还是听听别的坛友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行,值得测试一下。

  代码鱼发话了 , 我靠边站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行,值得测试一下。

好,明天叫老板买铁丝,干。

网友D:
平行线稳定性不行吧,也许有检验可以使用,误码率估计会比较高,要是双绞线的话,铁芯或者铜芯问题都不大。

网友A:
我再想一个问题  700米的铁丝 跟 700米的网线哪个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行线稳定性不行吧,也许有检验可以使用,误码率估计会比较高,要是双绞线的话,铁芯或者铜芯问题都不大。 ...

现场不但是平行走线,还是蛇形啊,靠。

网友E:
现在劣质网线里边就是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想一个问题  700米的铁丝 跟 700米的网线哪个便宜一些

现场已经有铁丝了,工程用的。现在想省钱,把铁丝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想一个问题  700米的铁丝 跟 700米的网线哪个便宜一些

700米距离需要700×2=1400米铁丝,而网线有4组双绞线,可以拆开接起来,700/4=175米,应该是1400米铁丝和175米网线那个便宜,而且网线是双绞线,通信质量绝对比铁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劣质网线里边就是铁丝

好,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看到了一点希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已经有铁丝了,工程用的。现在想省钱,把铁丝利用上。

能把现场的铁丝卖了 ,买网线吗

网友F:
高压485,110V 那种

网友:
铁丝的阻抗有影响吧,节点多了影响更明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看到了一点希望哦

主要是耦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网友:
很有想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485,110V 那种

我本来还搞个100MA的电流环用于低速通信,你这个更猛哦。110V,用来电人刚刚的。。。

网友:
请告诉最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耦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请教元老:如果两跟平行铁丝距离5公分以上,这样的话信号耦合情况会如何呢

网友:
真是奇思妙想,不过如果成功了,就又多了一条降成本的办法

网友:
理论不加中继的距离是1200m,应该有线阻限制,铁电阻率那么大,700m距离,信号不知会弱到什么状态!期待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H:
试试就可以了!不是还有用电力线做通信介质的吗?
老板愿意出资做实验,为何不试试呢!

网友:
电流环,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就可以了!不是还有用电力线做通信介质的吗?
老板愿意出资做实验,为何不试试呢! ...

你说的是电力载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力载波吧。

是的!

有些特殊场合在满足要求前提下, 使用点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卖了铁丝买网线吧

网友:
我个人观点啊

你们老板目光短浅,省这点钱,到时候出事情,解决起来前花花的,一天两个人住宿都500了
舍不得买网线我去

网友:
双绞线的绕法吗???
不是还是算了,以免后期维护麻烦……

网友I:
几百米,用光纤吧,用电的都靠不住,维护成本太高。光纤很便宜了,现在电信光纤入户那种,带护套带铁丝加强,才5毛钱一米。。

网友:
700米的距离即使用双绞线还得是质量还可以的吧,铁丝的阻抗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直流电阻也不小。不过你老板说可以,倒是可以试一试,反正老板付你工资让你干活,至于有没有效果嘛不重要,按照他的意思做就是了。

网友:
什么铁丝?

网友:
不作不死,维护成本不是成本么,人力才是最大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几百米,用光纤吧,用电的都靠不住,维护成本太高。光纤很便宜了,现在电信光纤入户那种,带护套带铁丝加强 ...

刚淘宝搜了下,最便宜的2毛,双铁丝双光纤,叫老板买了先用铁丝通信,不行改光纤,光纤收发器现在也很便宜:)

网友:
节省质保内成本,过了一年质保,怀了刚好收维修费用。。。。。

网友:
五芯网线,便宜,就是铁丝de。

网友J:
现场的铁皮外面没绝缘层的吧?会不会被短路,然后用户投诉经常通讯不了?查了下电阻率,铜1.75,铁9.78。两者是5.58倍。按照网线粗1mm,铁丝3mm算,铁的电阻只有铜的0.62。粗铁丝电阻比铜网线小。

网友:
通信电话线就是铁镀铜的

网友:
电阻是一方面,还要考虑的是绝缘和两条铁丝的走线形式吧?

网友:
如果铁丝能够双绞,减少闭合环路面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场的铁皮外面没绝缘层的吧?会不会被短路,然后用户投诉经常通讯不了?查了下电阻率,铜1.75,铁9.78。两 ...

你的回复最靠谱,拿数据说话,猜测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网友:
可以  电话线大量使用铜包铁

网友:
既然是用环路电流,管它是铁丝铜丝,是可以的。

再一个,你的距离长,可以适当降低速率啊,还有,注意防雷和线路走线引进的干扰。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无线,低成本的可以做出来

网友:
会干扰很大而不能用吧。

网友:
天哪,用铁丝你做绝缘也要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力载波吧。

现场发布会,临时急用线,但买来不及,就用 铁丝传输(实际是那种钢丝-----挂吊台那种细的(1~2mm DD)),一根线做A,另一根直接取吊台的整体(就是以前拿他做GND)做B。  距离吧20米左右,我擦,居然也行。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工人师傅急了他把AB当正负极用了!

网友:
我就想问问你老板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网友:
就我所知,电话线铜包铁,因为集肤效应,讯号是走在铜层,中心铁丝是加强线材抗张力

网友:
估计要架在电杆上铜线耐拉力不够。

网友:
铁路上 两根平行钢轨里面跑了N家的信号,不过一般都是调制过的,都是安全可靠的信号,所以铁丝本身没问题,走485 这种信号 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老板说行就行,出了事,就说当初听你的。

哈哈,赞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几百米,用光纤吧,用电的都靠不住,维护成本太高。光纤很便宜了,现在电信光纤入户那种,带护套带铁丝加强 ...

用光纤,只有网口对外吧,要买网口转串口了。

网友:
用无线比较好吧呵呵

网友:
通信要求这么低,何必非选485,怎么样都行啊

网友:
铜包铁线或者铁线,你老板打算保修多久,过保后是不是你们修,线的寿命不到二年售后要吐血的,另外不管是不是你们自己修招牌都砸了

网友:
以前那种手摇电话,通话就是用铁丝,用那种很大的电池供电,电压大概50V左右

网友:
用钢筋比较好,不容易断……

网友L:
以前铁路还用铁轨传信号和数据呢,后来成立了一个公司起名铁通。
相信我老板没跟你开玩笑,一定能行的。
任何信号传输到一定距离上都会变形的,重要的是接收端的整形和中继器的数量。很多人都是想当然说不行,一看就是年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铁路还用铁轨传信号和数据呢,后来成立了一个公司起名铁通。
相信我老板没跟你开玩笑,一定能行的。
任 ...

每列火车就是铁路总线上的设备?

网友:
电话线用的那种家里到接线盒的线就是镀铜铁线,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铁路还用铁轨传信号和数据呢,后来成立了一个公司起名铁通。
相信我老板没跟你开玩笑,一定能行的。
任 ...

铁丝直径2MM,虽然没有钢轨那么粗,阻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主要考虑干扰、防雷。

网友:
铁丝不是说完全不能通信,而是谁也无法保证质量。要想清楚,返工成本,或者维修成本,往往比线本身贵多了。所以一般没人去下这种赌注,真出了问题,责任撇不干净的

网友:
用载波模块合适,485这种就算了,主要是防雷问题比较大

铁丝是不是光缆里面的加强筋,谁会扯这么长的铁丝

网友M:
700米,铁丝,一个过路听收音机的老爷爷,就能让你的通信乱码。

网友:
这验收能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光纤,只有网口对外吧,要买网口转串口了。

武汉有家专门做光口转串口的,很便宜。

网友K:
不会是裸线吧,工地上的钢丝线或者扎钢架的铁丝?

网友N:
我们做通讯用国产带屏蔽的双绞线还怕通讯不好,不知道楼主老板是做什么出身,能想出这个办法让我等做技术的无话可说,不过科学都是实验出来的,领导的话楼主必须要听,还是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老板说行就行,出了事,就说当初听你的。

天真····················

网友O:
用485,周围有干扰的话,绝对不行。
用电流环,明确告诉您,绝对可行,而且通讯质量非常高,这个是经过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来来,我们探讨下。
是铁丝的电阻率太大的原因吗,如果仅仅是电阻率的问题,那么比较粗的铁丝呢?
老板 ...

现在的电话线都不是铜的

网友P:
啥老板呀,70米线能多少钱?就算是电源线又能多少钱,真缺德。

网友:
引用 网友P:
啥老板呀,70米线能多少钱?就算是电源线又能多少钱,真缺德。

是700米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M:
700米,铁丝,一个过路听收音机的老爷爷,就能让你的通信乱码。

你说的是从喇叭的线圈发出的音频信号调制到铁线上? 论坛什么人都有啊,LZ你听谁的。

网友R:
这个能省多少钱啊,难道是很多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会是裸线吧,工地上的钢丝线或者扎钢架的铁丝?

不是裸线,外部包了一层绝缘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能省多少钱啊,难道是很多机器吗

恩,很多机器。上千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说的是从喇叭的线圈发出的音频信号调制到铁线上? 论坛什么人都有啊,LZ你听谁的。 ...

铁轨传输信号就是类似这样的,通过变压器将信号加到铁轨上,很可靠。
我们通信也要编码 校验。
咱们干活的只能实事求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485,周围有干扰的话,绝对不行。
用电流环,明确告诉您,绝对可行,而且通讯质量非常高,这个是经过验证 ...

485的本质也是电流吧。只不过电流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几百米,用光纤吧,用电的都靠不住,维护成本太高。光纤很便宜了,现在电信光纤入户那种,带护套带铁丝加强 ...

5毛也贵,前段时间买了1000米貌似才4毛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轨传输信号就是类似这样的,通过变压器将信号加到铁轨上,很可靠。
我们通信也要编码 校验。
咱们干活 ...

铁轨那个是检测电阻的,主要是测量车在哪,算是遥测系统,跟通信没啥关系

网友Q:
引用 楼主:
铁轨传输信号就是类似这样的,通过变压器将信号加到铁轨上,很可靠。
我们通信也要编码 校验。
咱们干活 ...

我没说你,我说那个层主。听个收音机都有干扰。哪个国家的收音机。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的,不过可靠性不高

网友S:
700米铁丝绝缘加绞合的成本不一定比买双绞线低吧。

网友:
哈哈,又一热帖,建议用光纤485模式

网友:
几十年前的有线电话就是铁丝

网友T:
1平方毫米的铁线差不多是70欧姆,终端电阻120欧,产生的压降够485芯片识别了,反正你的波特率也不高,关键看铁丝的粗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1平方毫米的铁线差不多是70欧姆,终端电阻120欧,产生的压降够485芯片识别了,反正你的波特率也不高,关键 ...

上面说了2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S:
700米铁丝绝缘加绞合的成本不一定比买双绞线低吧。

恩,是的。关键现场已经有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没说你,我说那个层主。听个收音机都有干扰。哪个国家的收音机。

明白,我也是讨论那层主说的。只是想和您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们做通讯用国产带屏蔽的双绞线还怕通讯不好,不知道楼主老板是做什么出身,能想出这个办法让我等做技术的 ...

恩,都说485能到1200米,我们工程上用到4000米没问题,波特率4800.而且是常年24小时通信。不过用的材料是专门的通信电缆。

网友U:
叫老板买铁丝
铁丝现场就有的
-----------------------------------
难不成你就是老板

网友:
可以实验下,稳定性有待测试

网友O:
引用 楼主:
485的本质也是电流吧。只不过电流小些。

任何电流的检测最终都是转换为电压检测。485的阀值太低,容易受干扰。自己搭的电流环,可以做个100mA以上阀值,抗干扰非常牛逼。经验之谈,您不信也没办法

网友S: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关键现场已经有货了

铁丝成本不说,把铁丝加上绝缘,并按特性阻抗绞合,然后测试,不合格的重绞,这些成本,不加上铁丝的成本,都比买现成的双绞线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任何电流的检测最终都是转换为电压检测。485的阀值太低,容易受干扰。自己搭的电流环,可以做个100mA以上 ...

当然相信您说的,因为我们用过电流环远程通信。效果的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铁丝成本不说,把铁丝加上绝缘,并按特性阻抗绞合,然后测试,不合格的重绞,这些成本,不加上铁丝的成本 ...

关键是现场已经有铁丝了,是免费的。老板不要出钱。
老板也不是SB哦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叫老板买铁丝
铁丝现场就有的


老板让我实验,当然叫老板买铁丝啊。
实际工程现场有大量的铁丝网,但是不想跑现场实验。
我不算老板的,顶多搞个小淘宝店,偶尔赚点小钱。

网友:
700米网线也不用几个米,老板这么抠?

网友:
线材不管钱, 估计可能是布线施工麻烦. 700米,空旷地的话,还得栽几根杆子,即使使用网线也得拉根铁丝做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场已经有铁丝了,是免费的。老板不要出钱。
老板也不是SB哦

用鐵絲來走通信,需要做好防雷,ESD保護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场已经有铁丝了,是免费的。老板不要出钱。
老板也不是SB哦

老板没算把现场的铁丝加工到能用的人工和材料成本吧。铁丝就那样散着肯定不能用,要用485,最起码得先把铁丝绞合起来,并相互做好绝缘,这也是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老板养着我们,就是需要我们的专业建议啊。
看来下一步要老板买回来几百米铁丝 实际搞高看了。

测试一下啦,一般可以的,主要的问题是接触电阻,铁丝本身的电阻还好吧,
终端匹配电阻要接好吧,
我没有过485,我瞎说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非要求高速高可靠性通信完全可以。现在taobao很多网线主要成分也是铁,多年前收废铁废铜的对黄铜也给不出合理价格,里面成分太复杂,铜含量不高。有镀层的铁线可能比较好。楼主可以要求自己去现场测试下嘛,比在这讨论有意义多了。可能可靠通信的寿命不长,氧化比较快

网友:
关键看你的铁线是不是有绝缘皮,要是有绝缘皮应该就行,要是没有外皮,再包一层脚步,那就费劲了,其实如果视距范围内,最好还是无线的,不是便宜,而是安装维护费用低,700米的距离,方案花不了多少钱,安装应该是大头。有人说网线,电话线是用铁线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们,电话网线的铁线是里层,外面还是会有一层铜包裹的,因为都是载波信号,集肤效应明显,大部分的电流都在电线的外表面流过,中间用什么不重要。好多高频的馈管,里芯都是铜包铝,因为里面是什么根本不重要,而485不一样。

网友:
波特率改成300bps,2公里也没事~

网友:
老板说行就行,老板说不行也行。

网友V:
铁丝能双绞吗?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老板说行就行,出了事,就说当初听你的。

出了事肯定要找个背锅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V:
铁丝能双绞吗?很想知道。

明显不能啊!
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不双绞的线是否可靠。
铁丝比正常的导线应该粗不少,电阻反而不担心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明显不能啊!
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不双绞的线是否可靠。
铁丝比正常的导线应该粗不少,电阻反而不担心 ...

如果不是双绞,明显是不能的。就算测试可以,实际应用也不会稳定的。

网友:
关键是线双绞在一起才行,这么低的速率,没问题的!

网友:
不要凭感觉说话
铁丝其实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如果不是双绞,明显是不能的。就算测试可以,实际应用也不会稳定的。

哈哈,你叫楼主到哪去找双绞铁丝?现场已有的铁丝不可能是双绞的。
要是人工去绞铁丝,还不如买正规双绞线

网友X:
485的特点就需要双绞线才有比较好的抗干扰性,你这铁丝必须是没有双绞的,肯定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X:
485的特点就需要双绞线才有比较好的抗干扰性,你这铁丝必须是没有双绞的,肯定效果不好。 ...

恩,是并行的。
考虑电流环。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期待楼主第一个吃螃蟹。求先现场实验图

网友Y:
值的试一下.误码率可能会高一些.
不过你的波特率不高,数据也不多.
可以在数据上做校验,防止被误收,
你的1S才发一次数据.那么你可以在机率上提升它的成功率,1S多发几次,能收到一次成功的就够了.

楼主(2017-02-17):
引用 网友Y:
值的试一下.误码率可能会高一些.
不过你的波特率不高,数据也不多.
可以在数据上做校验,防止被误收,

是滴,通信不频繁。
跟大家汇报下:用现成的485模块电路去现场试验了,1200和2400波特率下通信否很好。
在现场试验了30分钟没有发现误码。

网友:
以前有个非标的电流环485.听说好用。这个现场条件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通信不频繁。
跟大家汇报下:用现成的485模块电路去现场试验了,1200和2400波特率下通信否很好。

测试下波形,拿数据说话。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特殊的要求,值得关注。不过铁丝外边是裸露的铁吗?防腐蚀能力如何?否则年久生锈,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