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液晶屏串行通讯格式

楼主(2016-11-02):
屏是JLX12864G-08602-PC,带字库的、驱动IC是UC1701X。先与字库IC串行通讯读出2字节的汉字数据,然后怎么把他写入到固定位置。是先写地址再写数据吗?具体格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有个不带字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7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不带字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706-1-1.html

看了下,好像是直接调用库函数的...我想知道单片机和驱动IC串行SPI通讯的格式,是不是传2个地址再传数据就可以了。因为硬件还没那么快,没办法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好像是直接调用库函数的...我想知道单片机和驱动IC串行SPI通讯的格式,是不是传2个地址再传数据 ...

楼主没找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找到手册?

看了啊,问题是没讲具体格式啊。是先传地址还是数据?地址页和行哪个先传有没有规定这一点都没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