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记录学习NRF52832过程

楼主(2016-11-02):
直奔主题:直接到官网下载SDK,开始辛苦历程;
爬的第一个坑:
NRF52832,1.8V供电,IIC驱动SSD1309;
SSD1309,3.3v供电,电平匹配,IIC上拉3.3V,IIC  pin 设置为H0D1,理论上可以匹配了,实际测试 IIC引脚高电平只能到2.3V左右,SSD1309 VIN 最低要0.8V*vdd ,没办法把NRF52832 供电调到3.3V,发现还是点不亮OLED;
再看硬件原理图,SSD1309复位脚 直接接的vdd,修改成RC复位,正常。
NRF52832 还是很NB得soc得,待我继续爬坑之旅。。。待续

网友:
楼主公司做什么的

网友A:
可以连接HOMEKIT吗?

网友B:
这颗料现在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连接HOMEKIT吗?

有蓝牙得都能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料现在什么价格?

公司采购买的,我不清楚

网友:
我也有计划搞搞,传音频,da14582搞不到,先搞52832吧,

网友C:
52832 可以传音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2832 可以传音频吗????

PDM接口和IIS接口,接个硅麦就可以收数字了。

网友D(2018-03-30):
NRF52832入坑,请前辈推荐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NRF52832入坑,请前辈推荐开发板

你楼上的那家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