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针焊接不容易摆正,几排排针之间有斜度不好看,手工焊接...

楼主(2016-11-02):
手工焊接有何方法可以工整点,对齐和板子垂直,单单肉眼对齐调整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排针放上去用珍珠棉板压住,翻转过来焊中间的一个脚。再翻转过来查看没有摆正就加热焊点来矫正,接着焊其它焊点。

网友:
排针孔做小一点

网友:
量大的话只能用焊接治具
http://www.x-jishu.com/zhuanli/23/201220568522.html

网友:
排针的每个焊盘可以适当左右交错偏移一点,这样插入的时候就不会掉

网友:
拿个牛角头插到排针上再焊接。

网友:
要和板子垂直,我一般是先焊一个焊盘,再用指甲压住排针的塑胶部位,重新加热一次那个焊盘使排针垂直,此后就随便怎么焊都行了。

网友A:
量少可以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如下图所示仅供参考:先拿4张相同的PCB叠在一起,而后把插针放下去,再把要焊接的PCB叠在插针上,再焊接就可以了,保证一次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少可以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如下图所示仅供参考:先拿4张相同的PCB叠在一起,而后把插针放下去,再把要焊接的 ...

这个最好的,下面那些板子可以适当固定一下

网友B:
把排针的其中一两个孔开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少可以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如下图所示仅供参考:先拿4张相同的PCB叠在一起,而后把插针放下去,再把要焊接的 ...

卧槽,这不是我常用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排针的其中一两个孔开小点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哈哈

网友C:
把插针孔设为0.9,效果刚刚好。注意有些工厂补偿后会改为1.0的孔,有点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插针孔设为0.9,效果刚刚好。注意有些工厂补偿后会改为1.0的孔,有点讨厌 ...

打板的时候注明不要扩孔咯,我就这么处理的

网友:
先拿一块一样的板子在背面焊上单排母座,然后装上插针再放PCB焊接即可
很简单的一个工装

网友:
8楼的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