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拷程失败问题

楼主(2016-11-02):
我用的MPLAB IDE V8.88版本   KIT3  经常下载程序失败或者连不上   怎么解决啊

网友:
骂几句,然后接着用。

网友:
   据说都是边骂边用的。

网友:
打几下,然后接着接着用

楼主:
哎 愁死我了 拷程成功 就是不运行

网友:
一般都是连续骂个四五次,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愁死我了 拷程成功 就是不运行

这个问题和kit3就没关系了。检查配置位,电源,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愁死我了 拷程成功 就是不运行

这个问题,要骂也得骂自己了。。连不上cpu的问题骂微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