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ython里怎样将一个类的内容显示到另一个类中。

楼主(2016-11-02):
比如
现在一个窗口显示三个按钮,两个文本。
一个按钮是退出。另两个按钮点击可以改变一个文本的内容。

我想让另一个文本(label_rtc)显示一个时钟。
网上搜到一个例子(类MyTimer)。

代码如下:
class MyTimer(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parent = None):
        super(MyTimer, self).__init__(parent)
        self.resize(200, 100)
        self.setWindowTitle("QTimerDemo")

        self.lcd = QLCDNumber()
        self.lcd.setDigitCount(10)
        self.lcd.setMode(QLCDNumber.Dec)
        self.lcd.setSegmentStyle(QLCDNumber.Flat)
        self.lcd.display(time.strftime("%X",time.localtime()))

        layout = QVBoxLayout()
        layout.addWidget(self.lcd)
        self.setLayout(layout)

        #新建一个QTimer对象
        self.timer = QTimer()
        self.timer.setInterval(1000)
        self.timer.start()

        # 信号连接到槽
        self.timer.timeout.connect(self.onTimerOut)

    # 定义槽
    def onTimerOut(self):
        self.lcd.display(time.strftime("%X",time.localtime()))

class Pyqtp1(QtWidgets.QDialog, Ui_Dialog):
    """
    Class documentation goes here.
    """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
        Constructor

        @param parent reference to the parent widget
        @type QWidget
        """
        super(Pyqtp1, self).__init__(parent)
        self.setupUi(self)

    #@QtCore.pyqtSignature("")
    @QtCore.pyqtSlot()
    def on_btn1_clicked(self):
        """
        Slot documentation goes here.
        """
        # TODO: not implemented yet
        self.label.setText(u"按钮1被按下!")
        # raise NotImplementedError

    #@QtCore.pyqtSignature("")
    @QtCore.pyqtSlot()
    def on_btn2_clicked(self):
        """
        Slot documentation goes here.
        """
        # TODO: not implemented yet
        self.label.setText(u"按钮2被按下!")
        # raise NotImplementedError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dlg = Pyqtp1()
    dlg.show()

    t = MyTimer()
    t.show()

    sys.exit(app.exec_())

现在是出来两个窗口,一个我之前的窗口,一个时钟窗口。
怎样做可以把时钟显示在之前窗口的文本label_rtc上?

网友A:
给楼主提个建议,安装qt5.7,帮助有控件的属性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提个建议,安装qt5.7,帮助有控件的属性和方法

关键还是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
以前用C,这一块有很大不同。

网友A:
全局变量,继承等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继承等等都可以

是的,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