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插座上有25mm*0.4的镀金针脚?(已解决)

楼主(2016-11-02):
如题,现在某个设备上有一排接触针,约25mm长*0.4mm(直径) 圆形,和单排针相似
找了一圈发现单排针这么长且细的需要定制,我需求也不多,请问各位工程师
还有什么插座上会有这种针,或是谁有这种单排针存货转让给我一一些,有2个40pin就可以

好像间距在1.27的才有这么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腿

容易生锈唉。

网友:
一般都是镀锡的,安在电路板上很少见到生锈,除非是纯铁脚。

楼主:
终于找到了,发现老式三极管的针脚正好

网友:
是下面这种吗?

楼主:
不是,不过已经解决,见上面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