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类似电子秤应用的ADC

楼主(2016-11-02):
1:正常工作电流ua级;
2:带PGA,差分输入
3:至少12位
4:最好带关断功能,为了做低功耗
5:最低工作电压最好1.8V
6:工作上限温度最好能超过85度
7:封装尽可能小
目前看中了款:ad7780 或 ad7799,但是最低工作电压 要2.7V;
我用的是两节干电池供电,这样要升压,还要线性稳压,不想这样做,能直接电池供电最好了,电池最低输出电压可能要到2V的样子;
好难找啊这样的ADC!

楼主(2017-01-20):
现在再用 hx711

网友:
宏康有个HY3106之类的,其实你想做什么产品?小产品直接用做秤的ADC芯片开发,OTP便宜量又足

网友:
我原先也是用的这个。

网友A:
AD7124 , ADC with PGA and Ref

网友(2016-11-02):
uA级电流,那就只有德国ADEM公司的PS08,PS021以及他们的衍生芯片可以满足要求了,他们使用的TDC技术,超级省电,功耗低到可以使用太阳能供电,只是价格略高了些。
目前是世强电子做代理

网友(2017-01-20):
ADS1110、MCP3421

网友:
晕死,刚刚第一次发的时候提示出错,重新发了下,就变成发了2个了。。。

网友:
http://www.analog.com/cn/applica ... t/weigh-scales.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7124 , ADC with PGA and Ref

7124-4/8,神器呀,我无锡3个客户在用了

但这款ADC,更多用于单芯片,4/8通道RTD,TC等应用场合,因为带激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124-4/8,神器呀,我无锡3个客户在用了

但这款ADC,更多用于单芯片,4/8通道RTD,TC等应用场合,因为带 ...

这个是ad 芯片带激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ad 芯片带激励么?

AD7124-8还包含两个匹配的软件可配置恒流源,其可通过编程设为50 μA、100 μA、250 μA、500 μA、750 μA或1 mA。
这些电流源可以用来激励外部阻性电桥或RTD传感器。
两个电流源均从AVDD获得电流,并且可以流向任何模拟输入引脚(见图77)。

网友:
自古二楼出英雄,自古二楼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