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RS422接口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03):
MAX488是的接口有ABYZ四条差分线,MAX485是AB两天差分线,485的AB先能否接到488的AB线上

网友A:
一般应用422端,A连Y,B连Z,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用422端,A连Y,B连Z,没问题。

我以为是485的AB连到422的AB上呢,您以前实践过吗

网友:
当然,你那样是单向的了

网友:
我转过,没问题,不过注意全双工转半双工,收发不能同时,还要注意切换时间

网友:
485和422电平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全双工,一个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