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排针排母实现多块板子的层叠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6-11-03):
用排针排母实现多块板子的层叠是怎么实现的?
在某单位见过这样的结构,共实现了三块板子的层叠。看起来基本思路是:每块板子的尺寸一样,在板子两侧相同位置有双排2.54mm排针,每个板子都焊接双向排针,中间用两边都是孔的排母相连。想请教的问题是,有两边都是孔的排母么?在某宝也没找到啊。请高人指点,感谢!

网友:
看反了吧,中间用长针,上下都是针。两边板子用母座。

网友A:
有一种是排母兼排针的,焊上去一边是排母,一边是排针

网友:
用贴片的?

网友:
同样感兴趣这个,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是排母兼排针的,焊上去一边是排母,一边是排针

这个我在某宝上查到了,确实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感谢。不过貌似我看到的这种不是这么实现的,看着像两头都是排针,中间用双头排孔固定的。
而且,您说的这种结构最底层或者最顶层会出来一排针的,怎么解?

网友:
搜索 排母 PC104

网友:
某宝搜“长脚排母”。

楼主:
坛子里果然有牛人啊,好像就是pc104的长脚排母。怒赞~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东西怎样焊接?没办法过波峰焊吧

网友:
也有能贯穿的排母,搭配长针使用。 可以正常回流焊。
比如这种
https://www.samtec.com/products/hle

网友:
有一种贴片的密集型板级连接器,就是比较贵,但是好用,好插拔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这么貌似很多吧! molex TE ~~~~~~~~

网友B:
求教,有一种2.54的贴片座,插针插入后可以惯穿,PCB上开孔以后,插针可以插到反面去,这种座叫什么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有一种2.54的贴片座,插针插入后可以惯穿,PCB上开孔以后,插针可以插到反面去,这种座叫什么座? ...

蜈蚣脚,排座。

网友:
谢谢,你说的这个很像,但这种是插的,我说的那种座是贴的。

网友:
看看PC104是怎么做的就可以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