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子负载,附图

楼主(2016-11-03):
一年前就做了这个电子负载,当时是51单片机加12864,AD/DA用的pcf8591。可是这程序硬是没编出来,看着这个吃灰的东西,我用了2个电压表,一个计时钟,一个多圈电位器,其中一个电压表有高低压设置与报警,时钟可正序与倒序计时,它们代替了cpu板,凑了个电子负载,工作正常。水平低,博大家一笑。

楼主:
附上cpu电路图

楼主:
散热器与电路板

网友:
多少W的……

网友A:
牛逼哄哄……

产品和使用什么类型的单片机无关。我只知道,这个东西,花楼主很多精力的

网友B:
能模拟负载类型么,多大功率啊?

楼主:
cpu板也做出来了,程序编不出来,不好意思

楼主:
我6个管,设计2~60V,10A,加上我那个带热管cpu的散热器,200W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哄哄……

产品和使用什么类型的单片机无关。我只知道,这个东西,花楼主很多精力的 ...

完全是兴趣,是花了不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模拟负载类型么,多大功率啊?

只能恒流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6个管,设计2~60V,10A,加上我那个带热管cpu的散热器,200W没有问题

能卖3K大洋……

网友:
这散热器不错

网友C:
这散热器多少米入的?

网友:
可以加个c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器多少米入的?

大约60元左右,不贵。我又找了个风扇加上。

网友:
牛逼了,我的哥

网友:
6个247的MOS,散热不错,300W以上了

网友D:
程序我可以帮忙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我可以帮忙写

谢谢啊!程序如能通过,我再做一个送你。

网友:
没少花心思啊。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CV加上就完美了

网友:
牛人,是很花精力!!!

网友:
早十几年前就做过

网友E:
楼主请教下,这部分电路是否有问题:

R2C1是否画错?Q1管子是否画错?

网友:
楼主6个管子过10A余量还是挺大的,楼主可以试试那种开关电源,尤其质量不怎么样的,看横流稳定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下,这部分电路是否有问题:

是这样的,这部分电路是为了我那个带高低电压设置的电压表配合那个计时器用的,与我电子负载电路无关。
我那个带高低电压设置的电压表正常时输出高电平,当电压高于或低于设定电压时,输出低电平,而计时器开通计时与停止计时需要开关闭合一次。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将带高低电压设置的电压表当电压低于设定电压时所输出的低电平变成一个脉冲,让继电器闭合开断动作一次,从而停止计时。
这部分电路现工作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F:
程序小意思 不嫌麻烦 可以帮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小意思 不嫌麻烦 可以帮写

谢谢啊!程序如能通过,我再做一个送你。

网友:
散热器好强大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简陋点,不过 DIY 的精神是无价的。

网友G:
这不就是运放+MOS管,采样电流的恒流源原理吗?如果是能量回馈式的就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器多少米入的?

一看就是超频三的散热器,你查查价格不贵,我拿这玩意做功放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就是运放+MOS管,采样电流的恒流源原理吗?如果是能量回馈式的就牛逼了。 ...

能量回馈到哪里?  220V么,这个代价有点高吧

我感觉功率上到至少2000瓦才值得能量回馈啊,这个才200W

网友:
几千瓦甚至几十千瓦的负载做能量回馈才有意义!

网友(2016-12-03):
真心不建议DIY这类东东(学习除外), 投入产出比太差, 国产300W的电子负载, 也只不过三位数

网友:
不错!不错!DIY精神可佳!

网友:
不错。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电子负载的核心就是散热,一大堆管子要散热,只要能散热就都好办了
然后就是尽可能精确的测量,测量输入电压,测量负载电流,测量的越精细代价就越大
当指标达到能用的时候,发现还是买一个比较划算

网友:
为兴趣而作, 是很开心的事。

网友(2017-01-09):
楼主厉害 散热器看起来好高大上

网友(2017-07-19):
我最近在做一个电子负载,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设置电流比较大,比如10A,电压6V以上,然后运行,MOS管瞬间就烧毁了。感觉是MOS管瞬间功率太大,散热不出去导致的,这种情况只能慢慢加功率吗?

楼主:
10A6v时单管功耗就有60W,散热做得不好的话,如果像我这个电子负载选用的TO220封装的管子是有可能瞬间烧毁,慢慢加电流我估计也不行,每只管子的功耗还是控制得小一点保险一点。

网友(2019-08-14):
学习了  正好准备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9-09-17):
引用 楼主:
cpu板也做出来了,程序编不出来,不好意思

你这板子一点都不美观,是热转印的么

网友(2019-10-24):
虽然不美观但是真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