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程序解码失败原因浅析

楼主(2016-11-03):
红外遥控接受解码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属延时函数或定时器的延时时间误差太大。
很多人的遥控接受解码的程序大多是在网上找的或书上抄的。
我们知道,红外解码的关键是根据接收到的脉冲的宽度来区别0或1,这个宽度的判断,就是靠延时函数或定时器来完成的。因此延时函数的时间是否准确,就成为解码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我们在引用别人的代码时,首先要注意原来的单片机用的是多大的晶振,如果原来的晶振是8M,你用4M,那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肯定不对了。
即使你用和原来的晶振一样,也未必能行,因为如果是单片机的型号不一样,那时间也会相差很多,因为AVR,PIC,51系列的机器周期和代码执行周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移植红外解码的程序时,自己要先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在AVR Studio下跑一下,测试一下你使用的延时函数或定时器的时间,如有误差,一定要调整延时函数或定时器的参数,使之符合要求。
下面是一段解码程序,是一本书上抄来的,使用时发现不能解码,后仔细调整延时函数的参数(原值是155,后改为212,时钟是8M),最终才顺利成功。
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来判断0和1,定时器采用比较输出中断(自装),这是很准确的。

/********us延时程序,延时时间0.14ms(140us*),红外解码专用*******/
void Delayus(uint x)
{
        char i, j;
        for(i=0;i<x;i++)
      {for(j=0;j<210;j++);}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红外解码,用INT0.
{
   uchar i,j,sum=0;
   GICR |=(0<<INT0);
   Delayus(20);                                //延时20*0.14MS  ,2.8MS
   for(i = 0;i < 14;i++)
      {
         Delayus(1);
         if(IRIN)                            //9MS内有高电平,则判断为干扰,退出处理程序
         {
           GICR |=(1<<INT0);
                  return;                                    //返回
         }
      }

   while(!(IRIN));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IRIN);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while(!(IRIN));                 //等待变高电平
         while(IRIN)                          //计算高电平时间
          {
             Delayus(1);                        //延时0.14ms
             sum++;                                    //对0.14ms延时时间进行计数
             if(sum >= 30)              //高电平时间过长,则退出处理程序
             {
               GICR |=(1<<INT0);
               return;
             }
          }

       IR_buf = IR_buf >> 1;      //接受一位数据

       if(sum >= 6)
          {IR_buf = IR_buf | 0x80;}   //若计数值大于6(高电平时间大于0.56),则为数据1

       sum = 0;                  //若计数小于6,数据最高位补"0",说明收到的是"0",同时计时清零
     }
   }
  if(IR_buf[2]!=~IR_buf[3])                //将键数据反码取反后与键数据码码比较,若不等,表示接收数据错误,放弃
    { GICR |=(1<<INT0);    return;}

  HW_Status=1;

}

用于测试延时函数时间的代码:在测试时,在相关位置设置几个断点,按F10执行,看时间是否正确。

hip type               : ATmega8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8.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Delayus_2(uint x)
{
        char i,j;
        for(i=0;i<x;i++)
      { for(j=0;j<212;j++); }
}

void main(void)
{

   PORTD=0x00;
   DDRD=0x01;

   while (1)
      {   PORTD=0x00;
          Delayus_2(1);
          PORTD=0x01;
          Delayus_2(20);
          PORTD=0x00;

      }
}

网友:
不是都在中断里计时么,难道用delay?

网友:
红外这种慢悠悠的东西,,,中断里面加定时器,绝不延误。超级简单。。。。

网友:
都用外部中断了还傻等,上升沿下降沿配合定时器解决

网友:
在中断里面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利用两个中断的时间差就可以得到脉冲的宽度

网友:
太搞笑了,为解码而解码,傻等不商量

网友:
竟然死等解码,我记得我以前是用定时器测脉宽时间,就玩过一次红外

网友:
现在知道红外解码程序还是挺花费时间的。楼主,请用这个BC7210A芯片5元来解决吧!

BC7210A 是一款低成本通用红外遥控解码芯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384-1-1.html

楼主:
楼上的各位都是大佬,说话轻飘飘的,来点实际的,把你们自己的代码贴出来看看!这种讽刺挖苦有意思吗?是显示你的水平高吗?

网友:
建议楼主在本坛找一下,例子很多,你就知道楼上各位怎么会这样说了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的本意是什么?难道各位不理解?红外解码的方法很多,有用延时函数的,有用定时器的,有用捕捉的。。。。。难道我不知道?
不管用什么方式,延时函数也好,定时器也好,捕捉也好,难道时间不准,时序不对可以解码吗???!!!
真是笑话。你以为再高明的代码,抄过来就能用?而不用管原来的时钟,各个参数?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都带pwm捕获功能,实现红外软解玛最爽

网友:
中断函数里处理这么多,还延时,大忌

楼主:
再发一段用M8 的Timer 2的CTC方式的红外解码函数,主频用4M,8分频,,采用比较中断来产生256US的时间间隔,这个是从某书上51单片机移植过来的,开始时并不能正确解码,必须修改几个参数才能正确解码(如红字的值)。已在硬件上验证通过。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5 kHz
   TCCR2=0x0A;
   TCNT2=0x00;
   OCR2=0X7F;

// Timer 2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irtime++;

}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static uchar i;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
          {
           if((irtime>=33)&&(irtime<60))
              i=0;

             irdata=irtime;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irtime=0;startflag=1;}

}

//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void Ircordpro(void)
{
   uchar  i,j,k;
   uchar  cord, value=0;

   k=1;
    for(i=0;i<4;i++)
      {
       for(j=1;j<=8;j++)
        {
          cord=irdata[k];
          if(cord>7)
            { value=(value|0x80);    }
          else
            {value=value;   }
          if(j<8)
            {value=value>>1;  }
          k++;
        }
         IR_buf=value;
         value=0;
      }
  irpro_ok=1;
}

网友:
红外解码如果用死延时等待的方式,那意义就不大了,毕竟一个系统不可能只有红外解码。
下面这个帖子是我发的,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配合做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2098-1-1.html
如果有不足之处,请指正下,谢谢。

网友A:
哪用得了这么高档的东西,只能定时器采样,没有捕捉功能.
#define _IR_TIME_BASE_  (80)                    ; 红外接收时基,单位:us
#define _IR_ZERO_       (560)                   ; 0信号
#define _IR_ONE_        (1680)                  ; 1信号
#define _IR_HOLD_       (2240)                  ; 键长按信号
#define _IR_ZERO_MIN_   ((_IR_ZERO_ - _IR_ZERO_*30/100)/_IR_TIME_BASE_)
#define _IR_ZERO_MAX_   ((_IR_ZERO_ + _IR_ZERO_*40/100)/_IR_TIME_BASE_)
#define _IR_ONE_MIN_    ((_IR_ONE_ - _IR_ONE_*30/100)/_IR_TIME_BASE_)
#define _IR_ONE_MAX_    ((_IR_ONE_ + _IR_ONE_*30/100)/_IR_TIME_BASE_)
#define _IR_HOLD_MIN_   ((_IR_HOLD_ - _IR_HOLD_*30/100)/_IR_TIME_BASE_)
#define _IR_HOLD_MAX_   ((_IR_HOLD_ + _IR_HOLD_*30/100)/_IR_TIME_BASE_)
#define _IR_MAX_HIGH_   (108000/_IR_TIME_BASE_) ; 信号超时时间
修改定时中断时间后,直接改定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用得了这么高档的东西,只能定时器采样,没有捕捉功能.
#define _IR_TIME_BASE_  (80)                     ...

我也觉得你这最好

网友:
按照个人理解,红外解码的事情相当于给主板扩展了一个无线的键盘。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将红外解码的任务负担优化至与键盘扫描相近,就可以比较好的安排系统资源了。

当然这是后话,任务不重的话用阻塞式扫描也是可以的(中断用不着,功能类似 Windows API 串口访问: ReadFile)
顺手贴上自己的代码,省的只说不练(#1是阻塞式,#2是中断式)。

#1 阻塞式红外解码(硬件边沿检测+定时器)
DWORD IrGetRaw(void)
{
        // 阻塞式查询遥控器按键,返回32位按键键码或0(空闲)
        BYTE  tmp;
        DWORD dwCmd;

        // 查询红外跳变沿,有则开始接收,无则立即返回0
        // 采样过程使用TIMER0,遇到超时则返回0
        // 超时时间 T= 1024*256*Tosc= 35.6ms @7.3728MHz

        // 跳变沿初始检查
        if(IRIN_IDLE())
        {
                return 0;
        }

        // 已收到首个下降沿, 随后每个脉冲均代表一个bit
        // 脉冲串的结束条件为:脉冲超时(35.6ms @7,3728M)
        dwCmd= 0;
        while(1)
        {
                // 对当前脉冲进行计时
                TCCR2A= 0;
                TCCR2B= 0;
                TCNT2 = 0;                        // Nmax=256
                TIMSK2= 0;
                TIFR2 = BIT(TOV2);
                TCCR2B= 7;                        // P=1024
                IRIN_RESET();
                while(IRIN_IDLE())
                {
                        if(TIFR2&BIT(TOV2))
                        {
                                // 等待超时:关闭计时,复位并返回结果
                                TCCR2B= 0;
                                IRIN_RESET();
                                return dwCmd;
                        }
                }
                TCCR2B= 0;
                tmp= (TIFR2&BIT(TOV2))? 255:TCNT2;

                // 对计时结果进行处理
                if(tmp<12)
                {
                        dwCmd= (dwCmd>>1);
                }
                else if(tmp<30)
                {
                        dwCmd= (dwCmd>>1)|0x80000000;
                }
        }

        return 0;
}

#2 中断式红外解码(硬件中断+定时器)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OnIrCntCarry: iv_TIMER2_COMP
void OnIrCntCarry()
{
        // 红外计时定时器:200us @ 14.7456MHz
        gIrdaTimCnt++;

        // S=10ms, 0/1=1ms/2ms, E=40ms
        if(gIrdaTimCnt>=80)
        {
                // 红外接收超时(>=16ms)
                // 认为数据包接收完成
                TCCR2= 0;
                TCNT2= 0;
                gIrdaTimCnt= 0;
                gIrdaRxFlag= 1;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OnIrdaPulse: iv_INT0
void OnIrdaPulse()
{
        // 收到外部红外脉冲
        if( gIrdaRxFlag )
        {
                TCCR2= 0;
                TCNT2= 0;
                gIrdaTimCnt= 0;
        }
        else if( TCCR2==0 )
        {
                // 接收到首个红外脉冲
                TCCR2= 0;
                TCNT2= 0;
                gIrdaTimCnt= 0;
                gIrdaBitCnt= 0;
                TIFR = BIT(OCF2);        // 清除多余标志位
                TCCR2= BIT(WGM21)|BIT(CS21)|BIT(CS20);
        }
        else
        {
                // 正在接受脉冲比特流
                TCCR2= 0;

                // 红外物理层解码
                // S=10ms, 0/1=1ms/2ms, E=40ms
                if(gIrdaTimCnt<8)
                {
                        // 收到0
                        gIrdaBitCnt++;
                        gIrdaRxData.dat>>=1;
                }
                else if(gIrdaTimCnt<20)
                {
                        // 收到1
                        gIrdaBitCnt++;
                        gIrdaRxData.dat>>=1;
                        gIrdaRxData.inf.cmdh|=0x80;                // 仅限LE处理器
                }

                // 准备接收下一位
                TCNT2= 0;
                gIrdaTimCnt= 0;
                TIFR = BIT(OCF2);        // 清除多余标志位
                TCCR2= BIT(WGM21)|BIT(CS21)|BIT(CS20);
        }
}

网友(2016-12-26):
最近在弄RC-6解码,资源比较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