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Fmpeg编写NV12转RGB24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03):
        本人最近在利用权志A20的开发板跑一个图片格式转换的程序,该程序是在linux系统下,利用Qt编写的基于FFmpeg的NV12转RGB24的程序,在电脑上跑时,没有问题,整个程序执行所需的时间为5ms,但我把该程序移植到开发板上时,程序执行所需的时间为80ms,并且报出警告:swscaler :No accelerated colorspace conversion found from yuv420p to rgb24.
        之后在网上找资料说需要利用x264重新编译ffmpeg,我重新编译后移植到开发板上仍然报同样的错,所需的时间也是80ms。
        因此,想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是由什么导致的?能有什么方法解决?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使程序的执行时间缩短到5ms左右呢?谢谢!

网友:
没搞过FFmpeg...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没有gpu做色彩空间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u做色彩空间转换

那请问该怎样才能将gpu利用起来呢?在网上一直没找到资料,多谢了。

楼主:
求大神解答,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该怎样才能将gpu利用起来呢?在网上一直没找到资料,多谢了。

我也没搞定这个接口。QT编写的程序好像有调用opengl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搞定这个接口。QT编写的程序好像有调用opengl接口的

您好,我这个程序中并不涉及将图片显示出来,只需要将转换后的图片保存起来就可以了,这样也和opengl有关系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