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块固态硬盘通电时间很短,却又相当大的写入数据?

楼主(2016-11-04):
都是用HD Tune Pro 5.50在Win 7 64位系统下查看的,而另一块120G加电累计时间比它长多了(时间正确),却没有这么多的写入数据?

网友:
我猜是软件显示问题,换个软件看看

网友:
是不是经过Live Test的硬盘啊?

就是在温箱里面连续跑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测试;

网友:
这是一块有故事的硬盘。。。。

网友A:
绝对是显示问题,看看那数据,SSD写那么多早挂了

网友:
描述的是“剩余写入寿命”吧?另外说一点,现在的ssd通电时间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跟机械盘一样上电就计数,另一种是有写(也可能是读写)才计数。

网友:
剩余寿命,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应该是数据显示问题。如果按照每秒写入500M数据,通电15天,写入量:500M*60*60*24*15/1024=632812.5G

网友:
HDD用这个软件
SSD用 CrystalDiskInfo、CrystalDiskMark、ATTO Disk Benchmark等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显示问题,看看那数据,SSD写那么多早挂了

七千多G小意思

网友:
我就想问问怎么调出这个界面的。。。

网友:
检测软件软件问题,  7TB也是很少啊, 我的三星整天DOWN鉴黄学习视频, 写了45TB,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服务器上作为缓存盘的吧?  可能。。。  可能。。。说的我也不信了。

网友:
平时我们不操作固态硬盘的时候,它本身也在不停的搬运数据在物理存储区,为了所谓的均衡覆盖读写,即使放一堆文件不动,不操作,其实它内部还是在不停搬运的

网友:
看第一张图,那数,多少位我都懒得数,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