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下如何实现双路音频输出?

楼主(2016-11-04):
台式机,Z97的主板和GTX960的显卡,外接了一个显示器和一台电视,想在电视上看视频,电脑上玩游戏,但是声音无法分离开!
电脑显示器是DVI连接的,接了外部音响,电视机是通过HDMI连接的!
麻烦请教一下有啥办法可以让网页视频(爱奇艺、优酷什么的)的音频切到HDMI上,在电视上输出,
游戏或者其他音频切到主板的音频,在音响上输出!

网友A:
http://www.3haoweb.cn/a/pc/system/win/2014/0324/104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3haoweb.cn/a/pc/system/win/2014/0324/10422.html

这个看过了,不可以的,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使用的软件要有音频输出选择功能,可是游戏和网页视频基本都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没法按照它上面说的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了,不可以的,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使用的软件要有音频输出选择功能,可是游戏和网页视频基本都 ...

玩守的PC游戏大部分都可以选择音频设备的

网友B:
买个机顶盒一百多块方便多了

网友C:
以前用过一个“分身”软件,可以多个用户同时使用同一台电脑,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设备用户指定;
最好还是指定软件的输出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一个“分身”软件,可以多个用户同时使用同一台电脑,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设备用户指定;
最好还是 ...

有啥好的分身软件啊,昨晚已经试过修改软件自身的音频输出,可是像爱奇艺、优酷什么的都没法修改,游戏那边也找了,也修改不了音频的输出!
理论上说硬件上是存在两个声卡的,为啥不能同事工作呢,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机顶盒一百多块方便多了

我玩的那个小网游修改不了啊!还有机顶盒什么鬼?我的想法是让显卡的音频和主板的音频同时工作,并且各自负责不同软件的音频输出!

网友:
HDMI设置默认用来看网页视频,
游戏可以选择输出通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好的分身软件啊,昨晚已经试过修改软件自身的音频输出,可是像爱奇艺、优酷什么的都没法修改,游戏那 ...

aster  Betwin都可以,好久没有用了,自己找下,看看哪个好用

网友C:
要注意一下,要有两套外设,使用中好像两套独立的电脑

网友:
https://dl.dropboxusercontent.co ... 1.9.10_32_setup.exe

刚才找到这个软件,还在下载中,看介绍是可以音频软连接

网友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18a6280102v64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18a6280102v640.html

你这个看着好像还是需要软件自带音频输出选项才行啊!晚上回去试试!
我这边蛋疼的是游戏和视频都无法选择音频输出接口,只能使用默认的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一下,要有两套外设,使用中好像两套独立的电脑

看了一下,感觉好复杂啊!使用虚拟机再加载一个电脑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着好像还是需要软件自带音频输出选项才行啊!晚上回去试试!
我这边蛋疼的是游戏和视频都无法选 ...

是那个软件,不是下面的介绍

网友:
这个确实很需要,我也是,电脑和电视相同时独立出声,但现在只能使用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看着好像还是需要软件自带音频输出选项才行啊!晚上回去试试!
我这边蛋疼的是游戏和视频都无法选 ...

好像不行,这个是不同设备之间共享音频,比如手机的音频连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