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9 笔记本USB转串口线ISP下载不了

楼主(2016-11-04):
我在用Lpc2119的ISP方式下载时,在台式机上串口可以使用,很正常,但是用笔记本ISP方式下载时,因为笔记本没有com口,就用了一根USB转COM线连接,然后下载,但是无论怎么试下载都不成功,波特率也基本上试遍了,就是不成功!,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得我的LPC2119在笔记本上用ISP方式下载成功呢?可能是我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之前遇一块LPC11C14的板子,在别的电脑可以正常下载,在我这电脑死活不能下载。最好换了一个max3232芯片,就好了!

网友:
你把USB转COM线连接台式机上试试能用不,如果不能用,那就换USB转COM线了。

网友:
逐个排除啊

网友:
你确认线没接错么?

网友:
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建议用PL2303/CP2102/FT232为主芯片的USB转串口均可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