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LED驱动电源的朋友们,效率多高算是好的

楼主(2016-11-04):
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
撇开输入输出谈效率都是耍流氓!

网友:
效率并不是最关键的,没能耗要求,发热在可控范围内就行。

网友:
95%最好。可以看看明伟的电源

网友:
没头没尾的问题,隔离or非隔离?输入输出?多大功率?全范围还是最高点?自己多找找datasheet就知道大概啦

网友A:
很奇怪,,LED屏的电源,动不动就是 5V输出40A电流,,,没有做恒流输出的么???

网友:
LED驱动电源75%-98%都有的,看实际情况

网友B:
能过EMI的非隔离的能到90%就很好了,EMI是要降低效率的
非隔离的95%就比较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LED屏的电源,动不动就是 5V输出40A电流,,,没有做恒流输出的么??? ...

不奇怪的吧?5V40A是最大负荷下吧!LED屏工作点亮的时候电流是不停变化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过EMI的非隔离的能到90%就很好了,EMI是要降低效率的
非隔离的95%就比较高了 ...

咨询下,类似TLC5922  这种线性 LED 恒流驱动IC 效率怎么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咨询下,类似TLC5922  这种线性 LED 恒流驱动IC 效率怎么算啊?

开关电源才讲效率呢

线性电源没法讲效率,工作原理就不一样,线性电源主要讲电气性能,比如纹波等参数肯定是要比开关电源好的

线性LED驱动只能适用于小功率,或者LED与电源的匹配要特别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LED屏的电源,动不动就是 5V输出40A电流,,,没有做恒流输出的么??? ...

灯都不是串联的, 恒流怎么用??

网友:
拓扑是这样的
请问(VLED-VF) *I  就是耗散功率(类似线性电源计算功耗那样)?

线性LED驱动只能适用于小功率,或者LED与电源的匹配要特别好才行
嗯,我这个是想用在按键下面的背光 一个按键也就放两个 0603 LED,如果要减少耗散功率是不是 VLED 的设定上尽量接近LED 的V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才讲效率呢

线性电源没法讲效率,工作原理就不一样,线性电源主要讲电气性能,比如纹波等参数肯 ...

分段的线性LED驱动效率也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频闪比较利害

网友:
有规定的 在led能效等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