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和华为都不想选,这款三星有朋友用过么?¥899.

楼主(2016-11-04):
手机太老了,想换手机。

小米吹牛就算了,反正哪儿也在吹,但是小米在系统里面到处打广告,在后台安装程序让人极为不爽。
不选华为的原因,坛友都知道……
最近在二手东找到这个:
http://item.jd.com/2594190.html ¥899
骁龙617(msm8952)八核, ROM:16GB,RAM:3GB。5.5英寸的1920*1080(FHD) Super AMOLED。Andriod 5.1。
看起来不错,有坛友用过么?东西如何?
谢谢。

网友:
配置还不是那么差,三星也有良心了

网友:
三星中低端性能一般。

网友:
这配置  真感觉很良心  如果发热待机能控制好  也算完美

网友:
这个配置好良心呀

如果不玩游戏。我觉得完全足够了

我现在在用三星A9。我感觉完全满足要求了。

网友:
看了评论说发热是最大缺点,617这处理器不会这么渣吧,支持NFC,不知是否支持公交的NFC,这个怎么判断,另外这款机器是否支持指纹解锁

网友:
要么买旗舰机要么买功能机,这种不上不下的机器个人觉得不好。

网友:
买过时的旗舰都比买垃圾好。

网友:
华为应该不错啊,国货

网友:
2k+可以买索尼了。应该选旗舰,销量大,用户多,固件和资源多的。一定要很好的支持谷歌…

网友:
两千以下不是最好note4吗?
坛里买了的人都说好

网友:
h够用了,支持NFC不错

网友:
有人用这手机没,怎么样呢?手上的剁手兴,卡得不行了

网友:
cpu不行吧,直接note4

网友:
千元手机还是在国产厂家里面挑一个吧。

网友A:
MD,我用的就是这个破机子,电信买的送话费,用着用着就自动重启,放着音乐也自动重启,有时还来一个听筒和外放都没声音,一直没去修。我想应该是系统原因,但是三星就一直不更新,很想砸......

网友:
三月前1099买的这款,双卡单待容易漏接电话,不知道为啥还不能收发彩信。

网友:
好处是两个SIM卡槽,TF卡另外独立卡槽,对双卡的人特别方便,有NFC,很多优惠要求手机NFC闪付
缺点是:玩一会手机背部会发热

适合普通使用的电信用户,note4买不到电信版

网友:
小米那款899的高通625soc机器不错

网友:
小米还是算了吧,楼主不妨直接note4

网友:
1599NOTE4

楼主:
NOTE4没有电信版啊
而且已经停产的机型,总觉得可疑啊。要买它,还不如加钱买S6,2399.
看来大家觉得这手机主要问题在于发热和双卡单待。
我就用一个卡,后一个问题不影响,第一个就有点头痛了。
http://item.jd.com/1429868.html   Galaxy S6(G9209)
上一代旗舰,2399.现在纠结这个还是上面那个899的……

网友:
n9109w我买了天猫一家叫佳酷的,是全新库存机,安卓4.44,用phoneinfo测试,耳机插了4次电池冲了2次,这家应该是新机

网友:
低于2000元别卖三星

网友B:
配置太差了。。。卡死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买个国产的

网友:
买了两个,除了发热量,其他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太差了。。。卡死

这个算得上主流配置了啊

网友:
有一个是5109,还可以吧!就是系统用不习惯!操作太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我用的就是这个破机子,电信买的送话费,用着用着就自动重启,放着音乐也自动重启,有时还来一个听筒和 ...

刚刚入手Note5的表示,很想退货了,更新和苹果一样恶心了

网友:
三星的低端机就一垃圾

网友:
这么个事这么纠结,买个华为算了。要么三星高端机

网友:
用过三星i739的说下感觉,还没你的配置高,当时500买的,当时用的黑莓,软件太少,所以买便宜的就没想多高要求,能支付宝,微信,QQ就可以了,平常只能开1,2个软件,不然会卡成屎。。。所以要清楚自己的要求,再选择高端或者低端,中端。

楼主:
还是买了899的……
用起来感觉不错,同时开微信、QQ、邮件大师、看图程序和UC,一点都不卡,反应灵敏。
游戏性能未知,拍照反应很快,电池耐用(我以上微信、看小说为主,能为此两天)。
整体来说,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