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 编译器 数据大于 0x80就显示不出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1-05):
我的iar 编译器,在程序仿真时,数据值大于0x80的还是不能够显示出来,是什么情况?
不是数组大的原因,我单独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也是 如此, 定义的数据类型是 uint8_t

网友:
#include <stdint.h>

__root const char dummy[32768 + 16384 + 8192 ] = { 0 };

__root uint8_t foo;
__root uint8_t bar[16];

uint8_t func(uint8_t a, uint8_t b)
{
  return (a+b);
}

int main()
{
  foo = 0x81;
  bar[1] = 0x82;
  bar[2] = func( foo, bar[1] );

  while (1)
  {
  }
}

楼主:
我的就没有显示出来啊 ???

楼主:
是设置的为 hex 格式显示的

网友A:
tools->options...->debugger->default integer format->hexadecimal
再根据2楼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debugger->default integer format->hexadecimal
再根据2楼的方法试试...

你好,结果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 iar  的 版本问题,以前貌似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现在的版本是 iar v7.7.02

网友B:
没看到你按照HEX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按照HEX显示啊

3 楼有图片啊,你可以看看,凡是数据大于 0x80 的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3 楼有图片啊,你可以看看,凡是数据大于 0x80 的就显示不出来

你三楼明显是按照字符显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 楼有图片啊,你可以看看,凡是数据大于 0x80 的就显示不出来

请按照二楼说的做

网友C:
我的IAR FOR STM8也是,大于0x80的数据显示不出来,只能把鼠标放到变量上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三楼明显是按照字符显示啊

三楼的图片显示里面,有字符,也有hex的啊,前面显示的是字符,后面 ()  这个里面的是hex的数据哟

比如 ‘ F ’ (0x46)
他是同时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IAR FOR STM8也是,大于0x80的数据显示不出来,只能把鼠标放到变量上去看。 ...

我的吧鼠标放在上面也不会显示出来,只能使用 printf 答应出来看,这样很不科学

或者把他转换为 16bit的或者32bit 才行

网友:
系统默认是字符显示,大于0x80超出了显示范围了,改成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就好了

网友:
改十进制

楼主:
终于搞定了,改成10进制,再改成 hex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