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WIN10下使用哪个版本的IAR好呢?

楼主(2016-11-05):
本人最近买了块风驰的STM8s开发板来学习,在IAR环境下搭建好了工程,编译通过了,想使用买开发板赠送的ST-LINK连接板子进行仿真,由于本人笔记本是WIN10 64位专业版的,结果一直碰壁。
一开始是ST-LINK驱动装不上,后来各种折腾,好不容易装上了驱动,结果在线仿真时窗口又报错,报的错跟ST-LINK和IAR的版本号有关,图我晚上回家再放上来。
在这里就是想请问下大家有没有在win10下能在线仿真调试OK的IAR,不想重装系统啊,实在不行只好考虑装双系统了

网友A:
Keil + J-link 表示已经用一年多Win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 J-link 表示已经用一年多Win10了.

非常感谢!看来要换个环境和调试线的节奏啊。

网友B:
iar for stm8 2.2在win10下使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il + J-link 表示已经用一年多Win10了.

win10下用JLINK,只要我的输入法没换成微软自带的输入法,用JLINK下载MDK马上自动关掉。
你那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IAR FOR STM8 2.20.2调试STM8L木有任何问题,STLINK也是很正常
WIN10 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下用JLINK,只要我的输入法没换成微软自带的输入法,用JLINK下载MDK马上自动关掉。
你那有没有这个 ...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for stm8 2.2在win10下使用正常

好的,谢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 FOR STM8 2.20.2调试STM8L木有任何问题,STLINK也是很正常
WIN10 64位系统

好,回去看看STM8S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 FOR STM8 2.20.2调试STM8L木有任何问题,STLINK也是很正常
WIN10 64位系统

谢谢,已测试,IAR FOR STM8 2.20.2在win10 64位系统下调试STM8s也没有问题

网友:
win10用的挺正常的

网友D:
win10 64位  IAR从无异常。

网友E:
没有用过IAR FOR STM8,但是自己win10+IAR FOR ARM 7.6 (PS:各个版本都正常使用,是不是win10系统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 64位  IAR从无异常。

恩恩,重装了一个较新版本的IAR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IAR FOR STM8,但是自己win10+IAR FOR ARM 7.6 (PS:各个版本都正常使用,是不是win10系统没装好) ...

不是win10没装好啦,是IAR版本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看样子WIN10可以换了,一般工具好像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WIN10可以换了,一般工具好像都可以用

不想换win10,用着感觉挺好的,真的有软件装不上就折腾其他路子吧

网友:
最新版本

网友:
Win10 IAR5.5以上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