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立柱式CNC工业机

楼主(2016-11-05):
机械设计新手,想弄一台自己设计的CNC,画图到80%的完成度了,SW的源文件见附件,请大家多多指点!

定位目标为高端,主要加工铝件和铁件这类金属,除了行程外和真正的工业机差别很小,完全的工业机设计思路。

整机重量在400KG左右,但单个零部件控制在100KG,可以上楼和装到小车后备箱,这点很重要,对普通用户来说。

整机架构采用单立柱式,精度高强度大,基本工业机都这个设计,缺点是行程比较小。

电机座采用一体式的,86规格,准备上高压闭环步进,高压闭环步进和伺服的价格也差不多了,但个人觉得这种低速高精度应用步进比伺服合适雕刻机。

主轴电机采用220V单相异步电机,200MM直径,3KW,1500转,提供高达60N.M的切削能力,普通电主轴的扭矩不过1N.M这样。而且这个电机不过600元!

配合的这个切削头,BT40夹具,真正的工业标准

“上银”30规格的线轨,有靠山和压块设计

常见的人字形Z轴

楼主:
SOLIDWORK 2015版本设计,包括所有建模过程,完成度85%这样,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Z太重,会滑下去,最小加气撑撑一下啊,干嘛不上电主轴,无刷主轴,传统电机太沉了,都上线轨了,还在乎几百块的破电机。要是转速上不去,多大扭矩都没用,刀都断了

网友B:
Z轴电机要加刹车,急停和断电时要刹住,否则是灾烂。主轴用个2.5Kw或者3.7KW的伺服,会爽很多,刚攻都可以

网友B:
自动供油做上去没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尤其XY轴,还有密封考虑进去未?接水盘?机罩?

网友B:
底座和立柱用铸铁?有无做时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太重,会滑下去,最小加气撑撑一下啊,干嘛不上电主轴,无刷主轴,传统电机太沉了,都上线轨了, ...

电主轴2W4转的那种,扭矩非常小,适合加工木头这类精雕应用吧,对金属重加工是无能为力的。

看过日本马扎克的CNC,也基本是这样的设计思路和指标,低转速高扭矩,适合加工金属。

还有用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软件进行过评估,这个动力电机的重量为30KG左右,切削头35KG,加电机座20KG,  总共估计100KG,推荐使用的伺服扭力为2N的即可,所以电机重不是太大的问题。

线轨选择是30规格的,是参考过某型量产工业机出来的,这款机器总重量2.5吨,也用的是这个规格的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电机要加刹车,急停和断电时要刹住,否则是灾烂。主轴用个2.5Kw或者3.7KW的伺服,会爽很多,刚攻都可以 ...

原来考虑过上3.7KW的伺服的,但要价接近3000,而且目前没有钻攻的需求

所以先上的这个600元的电机。

如果有需求换个Z轴电机平台问题也不大的。

铸件正在联系铸铁厂家搞,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供油做上去没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尤其XY轴,还有密封考虑进去未?接水盘?机罩? ...

自动供油重要吗?

目前这个机器的定位为做我的样品和小批量,估计不会像生产线那种开机时间那么多

网友:
又要走上 “不归路”。

不过,精神上支持你。

楼主:
钢板防护罩,留有孔位,但是要下一个流程再搞

网友C:
机械DIY 比咱电子DIY 破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主轴2W4转的那种,扭矩非常小,适合加工木头这类精雕应用吧,对金属重加工是无能为力的。

看过日 ...

不完全正确,看您用什么刀,10mm一下的刀具,2W4,2.2Kw的电主轴,加工铝合金,加工能力比加工中心(低速大扭矩的)要强,小刀上高转速非常必要,现在加工中心都不断想办法提高主轴转速,例如我在用的加工中心最高的是8000转,要1.2W转的要加钱。低速大扭矩适合用大刀(尤其粗皮刀)来开出,精加工时低转速,进给必须给很低,否则表面粗糙度不过关。
Z轴用2Nm不行。原因有几个:1.克服惯性,加速度考虑没有?2.闭环步进虽然无积累误差,但接近额定扭矩时,有静态误差。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做过闭环步进的人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3.步进在转速高时扭矩会衰减。4.步进有退磁,您天天接近额定扭矩用,用个半年,扭力会变小。工业用的东西,余量要留至少一倍才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供油重要吗?

目前这个机器的定位为做我的样品和小批量,估计不会像生产线那种开机时间那么多 ...

您想天天加油,每次关机都要吹干净切削液然后刷一遍油,可以不加。而且还要您自己亲自开机才行哦,您找人开机,绝对没这个耐心和责任心。

网友:
各个部件用螺丝连接的地方有无打销钉定位孔?无的话,装配是个牛逼活,不小心撞机,每次拆装,会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正确,看您用什么刀,10mm一下的刀具,2W4,2.2Kw的电主轴,加工铝合金,加工能力比加工中心(低速 ...

扭矩是用的台达伺服的选型软件计算出来的,100KG的垂直负载需要0.6N左右。

高压闭环伺服额定有12N的力的。

依据您的经验,软件计算出来的准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考虑过上3.7KW的伺服的,但要价接近3000,而且目前没有钻攻的需求

所以先上的这个600元的电机。

有认识的厂家,不过都是做加工中心的底座,单都排满了。铸,热处理,时效处理,大数控龙门铣,精磨,一条龙服务。

网友D:
这个机器你只估算了结构重量    底座才是机械的大头中的大头

400KG  已经不能上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DIY 比咱电子DIY 破费多

无自己的加工设备,机械DIY就是在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你只估算了结构重量    底座才是机械的大头中的大头

400KG  已经不能上楼了 ...

单个部件的重量控制在100KG的,上楼肯定是要拆装了才上的嘛,回来再整机组装。

网友D:
另外单体零件100KG 也非常重
铣床的设计精髓并不是结构外形,  内部支撑板的设计,结构的共振点与模态   传动系统的共振点,
加工的震动与结构的关系

你这个Z轴和Y轴之间怎么连接的  ? 从图上看设计是有问题的,太薄弱
Y轴支撑下面应该有底座  如果没有底座,会头重脚轻

Z轴的箱式结构翻模是否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是用的台达伺服的选型软件计算出来的,100KG的垂直负载需要0.6N左右。

高压闭环伺服额定有12N的 ...

不考虑摩擦,效率100%,在螺距5mm的丝杠,0.6Nm只能产生0.6*1256=75.36Kg的推力。
当然,您用12Nm的电机,带100Kg的负载走个F5000,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单体零件100KG 也非常重
铣床的设计精髓并不是结构外形,  内部支撑板的设计,结构的共振点与模态   ...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单体零件100KG 也非常重
铣床的设计精髓并不是结构外形,  内部支撑板的设计,结构的共振点与模态   ...

的确,您说的全部是目前的设计难点

目前比较难做的是保证设计强度前提下减重。

家里或者办公室的场所不可能像工厂那样的环境。

厢式结构翻模目前在和厂家沟通,但看过他们有类似的样品感觉问题不大。  有铸造经验的请多说说这个。

网友E:
家用200kg内合适,重了很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您说的全部是目前的设计难点

目前比较难做的是保证设计强度前提下减重。

全封闭结构和半封闭结构   难度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你可以分析下刚度和动态特性     差别其实并不大

网友:
楼主,去山东滕州买一台吧,和你设计的差不多,而且很便宜,,,超级便宜,那地方遍地都是搞这个的

你设计的缺少Z轴平衡块,没有平衡块Z轴丝杆导轨直接过载报废

======
另外听滕州的人说,他们的机器很多卖给江苏的做五金的,一个机器做一批零件,用过就把机器扔掉,不知道他们把机器扔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200kg内合适,重了很蛋疼

严重同意。3kg的笔记本我都懒得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家用200kg内合适,重了很蛋疼

单个100kg内还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一张餐桌拿到餐厅后就会希望板厚一些,密度大一些,如果搬得时候可以拆开十非常爽的。

要知道铸铁只要10元一公斤,400kg只要4000元!铸铁的刚性是铝没办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个100kg内还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一张餐桌拿到餐厅后就会希望板厚一些,密度大一些,如果搬得时候可以拆 ...

初步打听询价的结果是铸件的价格大概类似于20元一公斤这样,包含材料费还有模具费还有人工时效,接触面精刮铲这些。

有搞过的说说吗

网友F:
我听说是8元一公斤、批量,,小量是超过10元一公斤,模具费等是不含的。前提是没有手脚费而且需要烟酒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听说是8元一公斤、批量,,小量是超过10元一公斤,模具费等是不含的。前提是没有手脚费而且需要烟酒开路 ...

你说的是光铸铁的材料费吧

我说的是铸造厂可以交货的成品的价格换算过来大概的估价。

网友:
成本不低吧,铸件开模什么的都得不少

网友G:
diy机器成本太高,来点标准件的组装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y机器成本太高,来点标准件的组装就厉害了

这个哪有标准件,别告诉我说用工业型材搞啊

淘宝上全是光轴的机器,没见一个用伺服或者闭环的,性能吹嘘的比马扎克DMG还NB啊,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
感觉是土豪的节目

网友:
别玩了,这个很大投入,有钱有闲除外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底座和立柱用铸铁?有无做时效处理?

没有时效处理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时效处理会有什么问题?

变型,就算您今天打标1个u,过两天变成10个c

网友:
用了用1.1KW水冷2.4W转主轴感觉不错,木材的话基本切豆腐差不多。

网友(2016-12-07):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2021-06-12):
个人做的机床看你那结构,想雕铁,年轻了。一个震动就让你精度全无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哪个都能做的。没有下载文件查看,不过从图片上看,立柱前后厚度不足,虽然是人字结构,内部也无筋板,整机模态估计不行,也没有看到配重,Z轴电机会要求加大,XY与Z轴的匹配控制会比较困难,导致有Z轴的插补精度不足,特别是铣圆容易过冲,至少调整比较困难。线轨的安装需要准直仪,不然没有办法搞。另外不是有了三维模型就能生产,不同的零件,各个地方的精度要求也不相同,就是装好了,各轴的几何精度调整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不是专业人士,很难调整得满意或者达到国标。学徒连机床调平都可能会调几天,因为把这里调平了,可能其它的几何精度又过不了了。所以非常不建议按好者来做这个,除非有专业人士指导。

网友:
我靠 这帖子挖的

网友I:
这论坛防挖坟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网友:
有成品出来 了没?

网友(2023-08-26):
底座是铸铁的吗?这玩意家里玩邻居会不会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论坛防挖坟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又被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