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Mos管过流保护电路,LM393电路请教。

楼主(2016-11-05):
第一次接触过流保护电路和LM393,参考datasheet,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个过流保护电路,但还是缺乏经验,有些问题不太确定,请教一下坛友。

暂定过流是4.5A,基准电压为225mV, Mos电流小于4.5A,则ENABLE输出端为低电平。

采样电压大于225mV,即Mos电流大于4.5A,ENABLE端输出高电平,禁止A4989芯片使能。

1、过流采样电路有没有错误,还需要哪方面改进?

2、220mV的比较电压是否太低,需要将采样电压放大吗?

3、单电源供电,会否引起震荡,输出端高低电平不稳,目前额定电流大概在3A-3.5A这样,过流保护设多大为宜? 设太小了是否容易误判震荡?

4、绿圈中的后端电路是否可以取消,将采样电压和基准电压输入端2、3脚对换一下就行?

5、是不是还得加个锁住的电路,目前的电路,如果过流,则ENABLE输出高电平A4989禁止。但一旦A4989使能端禁止,则MOS管的电流又降下来了,则ENABLE输出了低电平,是否就变成了打嗝模式?  如果我要锁住的话,该怎么加电路?

网友:
锁住需要斯密特结构

网友:
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
R9、R10、Q2几乎是多余设计,不必要加。

楼主:
顶上去,沉下好久了。

网友:
需要锁存器把过流后的禁止信号锁存住,当PWM信号下一周期来的时候解除锁存,如果此时还是过流,则再次保护,屏蔽掉当前PWM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