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现在微软的小屏分辨率真心让人难受,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6-11-05):
之前一直在用macbook,用mac os的分辨率很好,大小清晰度很舒服,装了Parallels Desktop使用win7虚拟机,分辨率也非常好,但是虚拟机性能不是很好,游戏没有办法跑起来。
有时候需要使用电脑进行4K级别的视频编码推流,mac下没有相应软件,虚拟机很卡。
因此准备买window笔记本,因为处理视频比较多,4k的实时编码也比较费U,因此选的是i7的6500HQ。低电压版本的cpu不考虑
大部分此类笔记本都是15.6寸的,去看了一下联想的,太大太重,后来选中hp的envy 14 J104XT,14寸,分量勉强能接受,外形也行。

当时店里看的时候什么都挺好,光打开网页,电池显示使用时间是6小时。
但是回家用了之后发现分辨率太蛋疼。。。14寸1080P简直就是坑~DPI怎么选择都是模糊的,如果选择100%的DPI,眼睛可以瞎了

大家可以看看实拍,苹果windows虚拟机看论坛舒服太多了,一样也是高分辨率的屏幕。
windows的14寸都是这个样子,不敢想象13寸的会是什么样。window的体验如此差,设计简直反.人.类!
求助各位朋友,有没有也用14寸1080P的,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目前我的设置如下: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浏览器的字体不一样,下面那个没抗锯齿效果

网友:
surface   也是  分辨率太高,屏幕太小。 看着很难过,打开软件,功能按键,小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的字体不一样,下面那个没抗锯齿效果

那是因为上面那个window的开启了150%的放大,所有软件界面都是朦朦胧胧的~

网友B:
我15.6本本,1920*1080,看网页用175%

网友C:
我 的4K 28寸  系统150%  chrome  125%

显示非常好

网友:
字体用的 微软雅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 的4K 28寸  系统150%  chrome  125%

显示非常好

28寸自然就不用说了,我台式机27寸,100%也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5.6本本,1920*1080,看网页用175%

我这边选项175的话非常大了,15寸的可以接受?

网友:
39寸4K分辨率的撸过,必须的选175%放大

网友:
win的系统 屏幕适配 就是硬伤,怎么也无法完美,现在双屏 更蛋疼,就和用了

网友D:
楼主 上台外星人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上台外星人 试试

外星人会有好?
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小字体确实揪心。

网友:
WINDOWS小屏高分屏本来就很不爽,所以我搞的15寸的笔记本都没敢买高分屏

网友:
习惯了就好了,发现自从用了win10看久了眼睛也不会累

网友:
我的 12寸 1080p 125% 显示效果很好

网友:
选个14寸的本来吐槽效果?

网友:
mac都想买15寸的,14寸宽屏感觉1280*800不错

网友:
我25寸125%表示勉强能接受,应用尽量使用uwp

网友:
我和旧本子是T61P,15.6寸,1920*1600,100%,也还不错,习惯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屏吧

网友:
Windows 的 DPI 缩放只有选 125%, 200% 这样的才能看
所以买硬件前,先要自己算好分辨率
14" 1080p 这种分辨率目前就是很尴尬

网友:
Parallels Desktop能共享下么,我找到的都是要钱的,可是我只玩玩,不想花钱买

网友:
我13.3的1080p,win10默认设置感觉就很好了啊。

网友:
外接一个24寸的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E:
现在WIN10好多了,属于能用能接受的(没有强迫症的话),放大最好能选200%的,感觉微软的抗锯齿技术不行,导致字体模糊,特别是在WIN7上,WIN10这点上比WIN7进步多了,但比苹果还是有差距。

网友:
我也是楼主的情况,买的联想拯救者14寸的。不外接显示器必须调整到125,否则字体太小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WIN10好多了,属于能用能接受的(没有强迫症的话),放大最好能选200%的,感觉微软的抗锯齿技术不行, ...

我放大那里最多就是175.没有200的选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大那里最多就是175.没有200的选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屏幕分辨率有点低导致没这个选项,我的WIN10系统最大到200%,选电脑时应该选放大2倍正好的高分屏

网友E:
另外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WIN7的话就是这样,没治了,赶紧换WIN10,在这方面上比WIN7强太多

网友F:
windows的显示处理在win10简直就是垃圾,你换成win7就好了!我的也是高分屏,换了win7就好了!我也喜欢苹果的显示效果,非常好!

网友:
15.6寸 1080P飘过,自己改了高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WIN7的话就是这样,没治了,赶紧换WIN10,在这方面上比WIN7强太多 ...

win10 14寸 1920x1080 显卡是950M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dows的显示处理在win10简直就是垃圾,你换成win7就好了!我的也是高分屏,换了win7就好了!我也喜欢苹果 ...

14寸1080P在win7下效果很好的?
win10倒退了?我就是担心win7处理不好装了win10,难道win10还不如win7?

网友:
windows的硬伤啊。历史包袱太重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原因一直在用win7,win10怎么看怎么难受

网友:
奇怪了,我试了一下我的电脑,WIN10系统,试了150%、175%、200%三种,文字显示都挺清楚的,难道还和电脑有关?

网友:
平时用的桌面缩放比例是150%,浏览器缩放比例是175%,感觉显示都挺清晰的。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windows倒退的很厉害的!

网友G:
我只知道安卓那么多分辨率,照样清晰,只能说微软不注重用户体验,反而加强用户隐私搜集,Windows没落是必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只知道安卓那么多分辨率,照样清晰,只能说微软不注重用户体验,反而加强用户隐私搜集,Windows没落是必 ...

很多windows 3.x 的程序都能在最新windows上运行, 安卓才几年就天天叫碎片化了. windows是的没落是受移动端的冲击, 而不是高大上的mac和技术范的linux的冲击.

另外说一声以前最喜欢的pdf阅读器 智器阅读, 因为没有更新了, 安卓5.x还能用的, 到安卓6.x就不能用了. 另外国内的环境, 都说到微软收集用户隐私了, 那国内的安卓, 就叫完全没有隐私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4寸1080P在win7下效果很好的?
win10倒退了?我就是担心win7处理不好装了win10,难道win10还不如win7?

不用折腾了, 只能说你选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折腾了, 只能说你选型错了.

没办法,各方面总结来说,硬件上只能选这样的配置,只希望软件能好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很多windows 3.x 的程序都能在最新windows上运行, 安卓才几年就天天叫碎片化了. windows是的没落是受移动 ...

如果安卓机有PC的性能,碎片化根本不是事,
Windows没落是是因为客户喜欢更好的东西,东西不好自然没落,
Windows的兼容性的确做的很好,就是因为兼容性,才使Windows尾大难掉,跟不上时代,
安卓root后可以控制绝大部分软件的权限,Windows我就没有很好的办法
所以Windows没落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安卓机有PC的性能,碎片化根本不是事,
Windows没落是是因为客户喜欢更好的东西,东西不好自然没落, ...

我觉得应该说pc平台或桌面机在没落, 而不是windows在没落, 因为我没看到pc平台的linux和mac在崛起。 桌面版的安卓,仅仅停留在听的见,看不着的阶段。

用性能说事? 运行win3.x的cpu 才几十M哦, 现在m3核的cpu都过百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