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Y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有没有办法可以测量出来?

楼主(2016-11-05):
请教电机的Y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有没有办法可以测量出来?前提是在不打开电机的情况下。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区分?看电机的相电感和相电阻测量中,这两种接法的参数处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
测量阻抗应该可以的

网友:
接线盒处看呢?

楼主:
我想知道就是一般的小电机的,比较XXD的 A2212这个种电机,是那种接法?

网友:
只出三根线?

楼主:
是的。就是只出三根线的电机,想知道电机里面的接法。

网友:
数学书三角和Y可以相互转化,估计可以通过阻抗特性区分出来

网友A:
3千瓦一下基本都是y接线法,以上则三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千瓦一下基本都是y接线法,以上则三角。

我记错了

网友:
如果是6根线引出来就可以测,
三角形接法, 用万用表测是1个头尾相通,然后两两斜的相通就是三角型接法
共有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千瓦一下基本都是y接线法,以上则三角。

我看《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中的电机绕线,觉得里面的是三角形接法。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几十瓦的电机,也是三角形接法。
这家的双是Y形接法: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