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FPGA做过delay line,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11-05):
RT,delay line一般用来产生高精度PWM,也可以用来做TDC。

网友A:
一般是几皮秒到几十皮秒/TAP。TDC的话脉冲式激光测距里面就是一个应用。不过容易受电压和温度影响,有一定误差。高精度应用场合需要校准的,像TDC-GP2这样的脉冲式飞行时间测量应用的ASIC一般都有电压/温度校准功能,精度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几皮秒到几十皮秒/TAP。TDC的话脉冲式激光测距里面就是一个应用。不过容易受电压和温度影响,有一定 ...

现在看了看别人做的,感觉好复杂。怪不得大家都用DSP做数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