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单车大家有用过吗?开锁部分如果是静态的怎么办

楼主(2016-11-05):
如题
b. 黑科技二:电源!
其实答案就在这部车的传动部分,它一定设计有一个小型发电机(你还记得我们的以前的自行车在车轮边上安装一个不用电池的车灯吗?你蹬得越快灯就越亮),通过你的体力踩动单车,获得能量转化为电能,源源不断的为蓄电池充电。这其实也是摩拜单车踩起来比较费劲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非链条传动),因为能量守恒定律,你要发电又要前进,那就必须多消耗能量。

如果我只想用这个锁怎么办?电源怎么办呢

网友:
没看懂问题。。

网友:
充电或太阳能发电

网友:
锁体内有锂电池,摩拜lite版本在车篮底部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A:
后轮刹车都是靠短路后轮发电机来刹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轮刹车都是靠短路后轮发电机来刹车的。

前轮确定有个小飞轮,你一边蹬它一边发电。你半夜骑一趟仔细听就能听出来

网友B:
楼主提到的静态是什么意思?膜拜单车用到gps和网络模块,必须用电

网友:
我骑时感觉发电机在后轴内。这车主要问题是骑起来太不舒服了,只适合几公里内的短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轮刹车都是靠短路后轮发电机来刹车的。

那嚒捏着刹车使劲蹬,会不会把电机烧了?

网友:
苏州的哈罗单车刚出现一天就被城管收走了,占道经营。

网友:
二代车用太阳能了

网友C:
也好奇电源的续航怎么解决,里面至少有GPS+GPRS,可能平均每天车跑的路程只有几公里,充的电怎么够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好奇电源的续航怎么解决,里面至少有GPS+GPRS,可能平均每天车跑的路程只有几公里,充的电怎么够续航? ...

我猜不够电会上报系统然后去充电维护吧

网友:
我就好奇经常看到这车经常上锁后随意停在人行道边上,没有什么规律,没有统一停放地点,难道不怕人直接偷走。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发现X宝又有了

网友E:
http://www.nokelock.com/ 看图片摩拜单车就是用他们家设备.

网友:
膜拜二代已经是车篮里放块太阳能电池板了

网友:
摩拜的天敌就是收废品的!

网友F:
特意观察过,一代在车把前面应该是还有一块微型的太阳能电池板,我看到了一个电线接到了一块板子上,用来确保系统万无一失,永远有电,系统断电的话,后台就失去设备的位置了,很危险这辆车就丢了

网友:
应该有通信干扰装置的吧?

网友:
看到朋友圈一哥们说的摩拜单车用的都是他们家的模块!~~
安信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到的静态是什么意思?膜拜单车用到gps和网络模块,必须用电

我想把它用在电力供电的机柜上,五防开锁,但是这个锁平时不动,供电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1.t5cIY2&id=538633382682&ns=1&abbucket=4#detail
发 ...

这个不错

网友G:
这车的配件都做成和其他车不通用的,也就是偷了只能靠卖废铝, 不值得,长远来看,偷得人应该会少一些..
话说有烧电线卖废铜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它用在电力供电的机柜上,五防开锁,但是这个锁平时不动,供电怎么办 ...

外接电源或电池,有保险柜就是这么做的
要开门时,就接上电

网友:
这车,没电了,开不了锁 看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nokelock.com/ 看图片摩拜单车就是用他们家设备.

这种圆圈锁还是九十年代前期的式样 好多年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车的配件都做成和其他车不通用的,也就是偷了只能靠卖废铝, 不值得,长远来看,偷得人应该会少一些..
话说有 ...

这车的铝材是7系的,切割融化后卖给回收厂,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2018-03-21):
其实在前面的篮子里的底面,装有一块太阳能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意观察过,一代在车把前面应该是还有一块微型的太阳能电池板,我看到了一个电线接到了一块板子上,用来确 ...

一代也有太阳能充电! 没注意到;